咦,国内行货的N82,能将被阉割了的WIFI功能增加上去吗?

楼主(2008-08-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阉割板都没带芯片的,芯片哪里找?,PCB是否兼容?软件是否兼容?
干脆卖了,再买个水的,价值应该差不多.

网友:
要加的方法只有一个:外挂USB接口的WIFI模块.行货上的WIFI模块肯定是被干掉了.至于保修,这样做也没有动行货机的一根毫毛,肯定保修.

网友:
板子都不一样,你往哪儿焊?

网友:
芯片报废机可以找到吧,新的不可能有,NOKIA芯片大多都是定制.问题是PCB不知有没给阉割,比如说将没有用的BUS线拉高拉低了.这样就用不了.还有就是软件方面的,这个难度不小,我建议还是算了.

网友:
这个就是带WLAN的主板,不怕死的可以拆开看看.看用的是ST的芯片.音量键上面那两个,小的是PA.

网友:
呵呵,你得先确定行货主板是否预留了PCB位置呀.型号:
WLAN:STLC4560
PA:RF5924_ES3.5

网友:
nokia阉割过的行货pcb和水货的pcb是不一样的。
总体布局一样,但是省掉的部分连焊盘都没有

网友:
高端手机,从不买行货

网友:
我的N82用了快一年了~
就是冲着GPS和WIFI才买的港行~

网友:
唉,我的N73就是冲着支持3G去的,结果买了可恶的国行。

感觉中国的经销商这种做法等于是助长了水货,看不懂。又是个遵纪守法反而吃亏的例子。

网友:
有的机器可以通过刷软硬件解决,看相关手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