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老师求助步进电机设计

楼主(2008-08-18):
本人想自己做一款用单片机和ad 64分驱动5v 1a两项四线步进电机,有机个方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看哪个方案好些!谢谢!

楼主:
能给个意见吗?

网友:
我也正打算做呢,好像两相四线步进电机只能用H桥驱动,可以用集成的L298。看一下这个帖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13251&bbs_page_no=1&bbs_id=1024

楼主:
yijingkun 谢谢,有时间咱们可以多交流,共同完成,共同提高,呵呵!

网友:
楼主你在哪里?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机?

楼主:
我在苏州,用的是5v,1a两项四线电机

网友: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电机驱动的,用的是mcs51cpu,电机也是两相四线12V的。之前做了一版,但是因为对两相电机不了解所以做错了。你都有什么方案,能给我一些参考吗?我的邮箱:yijingkun@263.net。

楼主:
我打算用stc12c5410做它集成了pwm功能,我的方案打算用用8位ad做,由于电机功率小,所以不打算用专门的驱动芯片做!你的意见怎么样?

网友:
我也打算用5410,主要是用AD采集。我的电机是两相两极的,如果你的电机步进角也是1.8°那估计也是。但是要注意这种电机据我所知驱动比较特殊:每相绕组通电方向是可变的,也就是说正向旋转是一个通电方向,反向旋转通电方向也要相反。所以必须要用H桥来驱动(当然也可以自己搭),或者用正负电源供电。其它的我也是刚入门。我给你的链接仔细看看,人家说的听明白的。看看下面的文章。

楼主:
电机步进角是1.8°,混合式步进电机我的细分程序已经调出来了,正在搭硬件,主要为了节约成本,所以不打算使用专用芯片做桥,当然如果用专用芯片很便宜最好,毕竟电路简单,多交流。

网友:
祝你成功!

楼主:
也祝你成功!

网友(2008-11-21):
我的电机终于转了,断断续续的弄的,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也许是因为我用的专用驱动芯片所以简单。

不知道楼主进展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