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一段MODBUS_RTU模式串口接收数报的代码

楼主(2008-08-18):
总线静止时间:MODBUS_RTU协议规定发送数据前要求数据总线静止时间即无数据发送时间大于5ms (波特率为9600时)。大约是发送4个字节的时间。
本代码使用一个定时器设定定时时间是5.1ms,当收到第一个数据后清零计时器,之后没收到一个字节就清零一次定时器。如果定时器溢出就认定收到一个完整的数据报。

//************************************************
//     定时器 t2   5.1ms
//     定时器溢出则标志收到一个完整数据帧
//全局变量   usart1_rx_t_f   串口接收状态标志
//           usart1_f 数据区有效标志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2_ovf_isr:11
void timer2_ovf_isr(void)
{
  TCNT2 = 0x6b; //重装计数器
  if(usart1_rx_t_f==0)//不是接收状态 返回
       return;

   usart1_f=1;     //标志缓冲区数据有效  防止数据错误
   usart1_rx_t_f=0;//清零接收标志  防止再次中断进入t2中断
   SEI();
   modbus_cl(usart1_rx_sp); //调用处理函数
   usart1_f=0;//释放缓冲区
}
//******************************************************************
//**********************************************
//      串口1接收
//全局变量 : usart1_rx_buffer  串口接收缓冲区 150字节
//           usart1_rx_sp      接收缓冲区指针
//           usart1_f          是1 接收缓冲区数据未处理
//           usart1_rx_t_f     是 1标志开始接收数据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1_rx_isr:31
void uart1_rx_isr(void)
{
unsigned char temp,temp_rx;

     temp=UCSR1A; //读取状态标志
     temp_rx=UDR1;//读取数据
     SEI();       //开中断
         TCNT2 = 0x6b;//重新计时
   if(temp&((1<<FE1)|(1<<UPE1))) //检验失败 帧错误
        {
             usart1_rx_t_f=0;//字节出错 结束接收状态
             return;
                }
   if(usart1_f==1)//缓冲区数据未处理
       {
         return;
           }
   if(usart1_rx_t_f==0)//数据帧开始接收
      {
        usart1_rx_sp=0; //指针清零
                usart1_rx_t_f=1;//标志进入接收状态
        usart1_rx_buffer[0]=temp_rx;//保存第一个数
      }
   else
      {
        usart1_rx_buffer[usart1_rx_sp]=temp_rx;        //保存数据

       }
     usart1_rx_sp++; //缓冲区指针自加
  if(usart1_rx_sp>149)//防止缓冲区溢出
     {
          usart1_rx_sp=0;  //溢出清零指针
          usart1_rx_t_f=0; //结束接收状态
         }
}
//*********************************

网友:
中断服务要尽可能的短,你将MODBUS分析程序放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可能不太合适吧!
  它又不是跟时间非常紧密的代码。

网友(2009-11-30):
正是我要学习的东西,多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1-03-26):
非常感谢!正在学习ModBUS

网友(2014-01-17):
最近正在用这个,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