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KIC-125 DC/DC电源模块制作一个3~30V的可调的电源

楼主(2008-08-19):
不知哪位用过,最好有KIC-125的文档,谢谢。

BTW:无敌的狗狗也不再无敌,真该诅咒KAGA公司。

网友:
2#了解你贴的电路作用吗?需要这么复杂吗?你这个电路只是一个M8可调电源中一个辅助部分。

KIC125直接拿来就可以用,他本身就是从3V起调的(可能有的是3.xV),直接在Vout和GND之间接一个可调电阻,滑动触点接Vadj就行了。
KIC125模块里面没有大输出滤波电容,所以输出端要要接滤波电容。

楼主:
1楼的是CT的M8电源的前级电路,我主要是想要一个KAGA公司给出的DATASHEET。

不过基本明白它的各个引脚的功能了。

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