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X60 内置的SD读卡器,老是提示出错,如何解决?

楼主(2008-08-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用的X60怎么没有这个问题?
用的应该是原版操作系统.

网友:
我的dell的SD卡读卡器喜欢挑盘,呵呵

网友:
建议LZ用CUTEFTP 8下载一个  ,
将SM.DAT 文件复制到x:\Documents and Settings\haosheng\Application Data\GlobalSCAPE\CuteFTP Pro\8.0 文件
夹内,其中,X指XP操作系统盘符。
  这里基本上涵盖了IBM所有型号的操作系统恢复盘镜像。

网友:
留个记号  用的到

网友:
去thinkpad英文网站下载驱动  中文网站更新的太慢!

网友:
试试装个 system update 看看,这个软件可以找到需要更新的软件 更新bios都可以

我的sd读卡器是有时插入sd卡没有反应,得重新插一次才可以

我的读卡器驱动是

7kxx13ww.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