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发dsPIC系列单片机需要哪些编译软件组合,什么版本比较好?

楼主(2008-08-19):
ICD2不知道能不能对16dsPIC系列的单片机进行仿真和下载?
还有编程软件是什么组合:MPLAB IDE+MPLAB C30   可以吗?还有哪个版本比较好?

网友:
可以的,我用的就是ICD2.5+mplab8.10+c30 3.02

楼主:
谢谢  小马哈
      你的这套软件在哪能下载到呢?  新手请多多关照呵呵....

网友:
icd2.5是不能下载的,后面两个可以到microchip官方网站下载。

楼主:
再次感谢小马哈
           我还有个问题,不知道ICD2能不能调试dsPIC33F系列单片机。

网友:
应该可以。我试过dspic30f系列都可以的。

网友:
你去Microchip的网站下载最新的MPLAB集成开发环境,安装它。在它的安装路径下  \Microchip\MPLAB IDE\Readmes\Readme for MPLAB ICD 2.htm

打开这个readme,你就能看到ICD2到底支持那些MCU在线调试,同时会有什么条件限制。

网友(2009-07-02):
弄到了两片3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