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帮忙推荐一款电子负载仪

楼主(2008-08-19):
300W以内就好了

参数能直接通过数字按键输入

网友:
ARRAY 3711A这个就可以了,比搏计的便宜很多

网友:
ARRAY 3711A不能CV,只能CC,CR

楼主:
谢谢! 决定买ARRAY 3711A了

网友:
只是单独的电子负载的话,自已做一个吧

网友(2018-08-27):
有没有制作电子负载仪的资料推荐!~

网友:
Jartul,我们公司买了两台,1200W 1800W,都还比较好用。

网友:
十年前的古坟都被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