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信号发生器?请问用哪款芯片比较好???

楼主(2008-08-19):
想做信号发生器,能输出方波、三角波、正弦波,请问用哪款芯片比较好???单片机是用ATmega16L

网友:
应该再加一句:除了提供芯片外,最好还有使用方法.

网友:
直接用PWM做把!

网友:
频率范围说说啊

网友:
频率范围,步进值,精度都不说

网友:
C8051F系列的看看吧,

网友:
ad9851只能产生正弦波,ad9834才是函数发生器

网友:
有没有详细点的要求!比如频率范围,输出电压幅度,等!

楼主:
那有没有AD9834的中文资料啊??

网友:
应该再加一句,有没有程序啊

网友:
LZ开个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