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S7818问题.

楼主(2008-08-19):
这是我在mega16上的程序,不知道错在那里,输出用LED显示为4095,也就是说输出的位数据都是高电平。

uint Ads(void)

{

uint i;

uintAdsData=0;

#asm("nop");

AD_CONV=1;

AD_CLK =0;

for (i=0;i<2000;i++)//buildacquisition time

#asm("nop");

AD_CONV=0;//start conversion

#asm("nop");

AD_CLK =1;

#asm("nop");

AD_CLK =0;

#asm("nop");

AD_CLK =1;

for(i=0;i<12;i++)//availabilitydata

{

AdsData<<=1;

AD_CLK =0;

if(AD_DATA)

AdsData+=1;

else

#asm('nop");

AD_CLK =1;

}

#asm("nop");
AD_CLK =0;//power-down mode
return AdsData;

}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与楼主同样的问题啊
我用得手册上的那个图 lz是吗?

网友(2013-10-03):
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 请问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同求,也遇到了LZ 的样问题,我用的是ADS7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