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RZ的问题,Cortex-M3 引脚电平

楼主(2008-08-19):
Cortex-M3是3.3V的,它的输出脚能不能直接控制5V的元件;输入脚能不能直接检测0-5V逻辑电平;中间是否要接3.3~5V电平转换器件?

网友:
只有那些注明了可以接受5v电平的引脚才可以直接连接5v的输入,否则要损坏引脚

网友:
5V的系统,大多数认为3V已经是高电平了,至于具体是TTL还是COMS我忘记了
实在不行,你还可以上拉加设置为输入,一样是5V

一般ARM系列的芯片,大多数管脚都能够耐受5V的电压。

网友:
GPIO注明是可以容忍5V的,在输入是信号是5V的,直接连接最好中间串联一个小电阻,比较保险。

网友:
Grant说的有道理,我前段时间做的一个项目,就是用STM32连接一个周立功的CAN隔离收发器(5v的),收发器的发送端5v电平直接连接到STM32的PA12,按照数据手册是可以接收5v电平,在不串接电阻时,片子老是损坏,工作不正常,为此我拆了5片下来,最后才发现了这个问题,可是加了串联电阻后,芯片倒是不损坏了,但是在进入ISP模式时,有的时候就不正常,为此在板子上作了调线,在下载程序是,断开PA12的连接,程序下载结束则重新连接上,目前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你可以不用这么麻烦,可以串一个电阻,再上拉一个电阻。注意电平判别的区间就可以。

楼主:
非常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还有这等烦事?我用LPC和AT的片子都是直接接了,没考虑过这些呀。

网友:
4楼 周立功的CAN隔离收发器 有3.3V的吧,用3.3v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Re 7  不考虑,只能说你的电路设计存在隐患。基本上数据手册上注明容忍5v的,都是可以直接与5V逻辑电路连接的。但做为一个可靠的电路设计,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必须要考虑某一极端情况:如果需要控制的器件输出的IO输出的电流可能会比较大时,需要做必要的IO保护。对于MCU的IO可以承受的灌入电流在数据手册上都是会有一个极限值的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