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0接收不到正确数据怎么办??

楼主(2008-08-19):
寄存器配置如下

#define FSCTRL1  0x0B   //0x08   // FSCTRL1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
#define FSCTRL0  0x00   // FSCTRL0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
#define FREQ2    0x10   //0x21   // FREQ2     Frequency control word, high byte.
#define FREQ1    0xA7   //0x65   // FREQ1     Frequency control word, middle byte.
#define FREQ0    0x62   //0x6A   // FREQ0     Frequency control word, low byte.
#define MDMCFG4  0x2D   //0x5B   // MDMCFG4   Modem configuration.
#define MDMCFG3  0x3B   //0xF8  // MDMCFG3   Modem configuration.
#define MDMCFG2  0x73   // MDMCFG2   Modem configuration.
#define MDMCFG1  0x22   // MDMCFG1   Modem configuration.
#define MDMCFG0  0xF8   // MDMCFG0   Modem configuration.

#define CHANNR   0x00   // CHANNR    Channel number.
#define DEVIATN  0x00   //0x47   // DEVIATN   Modem deviation setting (when FSK modulation is enabled).
#define FREND1   0xB6   // FREND1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define FREND0   0x10   // FREND0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define MCSM0    0x18   // MCSM0     Main Radio Control State Machine configuration.
#define FOCCFG   0x1D   // FOCCFG    Frequency Offset Compensation Configuration.
#define BSCFG    0x1C   // BSCFG     Bit synchronization Configuration.
#define AGCCTRL2 0xC7   // AGCCTRL2  AGC control.
#define AGCCTRL1 0x00   // AGCCTRL1  AGC control.
#define AGCCTRL0 0xB2   // AGCCTRL0  AGC control.
#define FSCAL3   0xEA   // FSCAL3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define FSCAL2   0x0A   // FSCAL2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define FSCAL1   0x00   // FSCAL1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define FSCAL0   0x11   // FSCAL0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define FSTEST   0x59   // FSTEST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define TEST2   0x88   // TEST2     Various test settings.
#define TEST1   0x31   // TEST1     Various test settings.
#define TEST0   0x0B   // TEST0     Various test settings.
#define IOCFG2  0x0B   // IOCFG2    GDO2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
#define IOCFG0  0x06   // IOCFG0   GDO0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
#define PKTCTRL1  0x04   // PKTCTRL1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define PKTCTRL0  0x05   // PKTCTRL0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define ADDR  0x00   // ADDR      Device address.
#define PKTLEN  0xFF    // PKTLEN    Packet length.

// PATABLE (0 dBm output power)
INT8U PaTabel[8] = {0xC0 ,0xC0 ,0xC0 ,0xC0 ,0xC0 ,0xC0 ,0xC0 ,0xC0};

GDO0脚设置0x06,在观察接收和发发送的GDO0脚时如图一,这样的波形是不是代表有接收??但是接收端在写寄存器的时候是有跳变的,我怀疑这些等间隔的跳变是写寄存器的时候引发的,因为接收不到正确的数据包.(我在单步执行程序的时候发现,到写配置寄存器时GDO0是有跳变的这是否不正常?)

GDO0脚收发时的电平变化.蓝色发,黄色收 (原文件名:IMG0325A.jpg)

我在芯片的RF端也测过,跟GDO0脚相似,收发也没有等间隔.而且有点杂乱无章.

芯片RF端信号.黄色发,蓝色收 (原文件名:IMG0326A.jpg)

最匪夷所思的是我在芯片RF测的时候故意关掉了发送机,但是接收机居然能够收到信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RF端信号, 没有发送的时候居然还有收 (原文件名:IMG0327A.jpg)

这是单独的发送

RF端发送 (原文件名:IMG0328A.jpg)
这是单独的接收

RF端接收 (原文件名:IMG0329A.jpg)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应该没有违反发帖规则吧??

网友:
楼上兄弟有没有搞定啦!我现在也有问题跟你一样啊!着急啊

网友(2012-07-11):
LZ有没有搞定啊?我的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