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兄弟玩过max7456这个视频叠加芯片 ,交流一下啊

楼主(2008-08-19):
现在在用atmeg48控制这个字符叠加芯片,不知道程序哪里出问题,在电视上看到很多点点。字符显示的也不正常。有用过的一起聊聊。

楼主:
点击上面的图片看大片效果比较好点。叠加的字符图像有格点不知道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
在看这方面的东西。楼主,这芯片的价格和单片机比,哪个贵?

我想单片机配合电路应该也能实现OSD。论坛以前就有人做过。

PS:发贴时查到的价格是$9。不过功能上确实强悍。比日本的那些强多了。

楼主:
搞定 ,芯片坏了。郁闷。

网友:
$9,抢劫啊

网友:
查了下,MAX7456的价格有3块FPFA XC3S100E那么贵!用FPGA也可很容易地做出OSD来,而且灵活得多,何必呢?
BTW,9美刀是买1000个以上的米国离岸价。

楼主:
fpga没看到,你搞个出来吧。

网友:
这个有绝对把握说是可以做的,OSD处理本身并不难,但麻烦的是要考虑对外通信,比如如何下载字符、点阵大小定位参数怎么交换等琐事,而且让FPGA光干这个活也太浪费资源了。要有实际应用,才会有动力下手呢。

楼主:
光说不行的。呵呵

网友:
呵,俺忍耐着,暂时只好光说不练,瞅鸡会再玩了……

楼主:
1000片的价钱报价5.8美金.代理商的报价。网上的报价有高有低。

楼主(2008-11-03):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732783&page=12

网友:
最近也在玩这个东西,搞不懂怎么玩的,望楼主慷慨解囊啊

楼主:
在google里输入个max7456

网友:
在这里找到一点,共享一下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66352.pdf(文件大小:194K) (原文件名:用于MAX7456随屏显示器SPI接口的C程序 - Maxim.pdf)

网友:
楼上的,把资料共享一下吧

网友:
我正在弄这个东东,出不来字符,

写入背境亮度等正常,SPI正常,

希望楼主慷慨相助,提供显示部分相关程序,十分感谢。

网友A(2011-11-10):
芯片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字库0x00位置已经不是原默认字符(空白),而是上图的点点,把字库重写一遍就OK了~

网友(2012-10-26):
看到单片机驱动电视机和VGA的  不知道可以实现OSD不

网友:
视频叠加 这个号哦 。。。。 可不可以 直接用来刷 v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字库0x00位置已经不是原默认字符(空白),而是上图的点点,把字库重写一遍就OK了~ ...

我也出现这种问题。这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呢

网友(2013-08-23):
MAX7456现在有一款pin对pin代替的叫DP7456,功耗更低,不过在时序上稍微有些区别,max7456读的时候是0.5us 写字库是10ms;DP7456读字库是30us, 写字库是5ms,总的来说性能还是相当稳定的,性价比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