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NEC单片机78K0S仿EEPROM的范例程序

楼主(2008-08-20):
NEC单片机没有内置EEPROM,用户如果需要永久保存一些数据就可能需要外置一块EEPROM,这对用户而言要增加成本。
现在NEC提供了用内置FLASH仿EEPROM程序,可以完成真正的EEPROM一样的读写次数。

代码在下面链接:使用的PM+版本为5.21,C编译器版本为1.50,汇编编译器版本为:1.40

该方案说明文档如下:

希望能对大家降低成本,提高产品性价比有利。

网友:
谢谢。COOL !

版主能否先提供一些最基础的NEC入门资料与范例?

我们论坛有大量的AVR使用者,很多对NEC极感兴趣,相信好的资料会让更多人参与 :)

当然,邮购部会尽量配套这些资料,让大家更容易入门。

楼主:
阿莫,你好。我们会逐渐提供NEC入门资料与范例的,
但是我们提供的入门资料需要在公司先测试,所以这个过程会稍微漫长一点。

网友:
先拍一砖,版主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先入门例子啊,给大家讲下PM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哪个PM实在有太多地方不习惯,但并不是错误,一下子真摸不透,拿100次擦写的FLASH,来代替EEPROM,真是,需要的EEPROM有几个字节就受不了了,校准参数还好,实时参数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TO楼主:

能否提供下IAR环境下的EEPROM程序呀?我感觉NEC的用IAR的环境比较多吧。建议入门例子用IAR做。

网友:
没有下载线啊,能不能提供下载线自制资料

网友:
IAR,又爱又很,好用,但对NEC仿真支持不好,能支持MINI CUBE2仿真9222了没?

网友:
IAR不了解,说说如何用。

网友:
IAR与PM+我感觉最大的区别:IAR支持中文

网友:
PM报错简直是乱报,基本没参考价值,让人吐血

网友:
5楼的朋友,给你个下载线制作资料。

楼主:
szpcbtest你好,NEC单片机的FLASH工艺烧写次数保证在1000次以上,采用NEC方案“空间换次数”可以让仿EEPROM的擦写次数和EERPOM一样高,这在家电行业已有大批量使用。
另外PM的报错也不至于乱报,毫无价值,他是能准确指出问题点的。
对于IAR的编译器,我们没有用过,所以很抱歉,我们提供不了技术支持。
对于PM使用中文,可以利用外挂编辑器的方式,来弥补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说说怎么实现外挂编辑器的?

网友:
嘿嘿,是1000次,100只是文档里面保守的算法。不过也不多。
外挂编辑器,就是千万别在PM里面改程序

楼主:
TO 12楼的anxiangbo ,在这个网页里有个简单的示例,有介绍如何外挂编辑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12991&bbs_page_no=1&bbs_id=3013

TO 【13楼】 szpcbtest,NEC在官方手册里面写的擦写次数是1000次,这是说用FP4之类的编程器烧写的次数,而且这个指标是
保守的,用仿EEPROM方式的擦写次数要超过这个数字

网友:
ls,这个数据是在哪个文档里出现的,能把文档号告诉我吗?

网友:
还要抬一杠,最大1000次,最小呢,在这里

网友:
78K0/Kx2 A版本的,似乎作了一些改进:

78K0Kx2 A Flash擦写数据指标 (原文件名:78K0Kx2 A Flash擦写数据指标.JPG)

楼主:
TO:sophie0403
这些数据在电气特性一张中有描述
TO:szpcbtest
你客气了,你这不是抬杠,很欢迎你用各种方式探讨NEC单片机
我们看的都是中文数据手册,这个数据可能有误,我重新找了英文数据手册看了一下,1000次是最少的

TO:riverbird
谢谢你一直关注NEC单片机
目前ALL FLASH单片机主推的都是你说的这个系列,这个改进工艺的系列命名规则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个A
比如:UPD78F0511的新型号是UPD78F0511A

网友:
NEC的编程软件好用!
意同创:78F0453的样例程序在哪里?NEC的网站上没找到。

网友:
【18楼】 NEC-etouch 北京意同创科技公司
仿EEPROM方式的擦写次数***,对于我的产品,擦写1000次已足够,不知读的次数是不是无穷的?

网友:
酷个头。
NEC使用FLASH模拟EEPROM的,也就是每块的数据只能擦写1000次。
如果要多次数使用EEPROM,就得用特殊软件计算方式绕开。。

不过NEC的保密性比AVR好的多

楼主:
TO:sws222 狗胜子
读的次数是不限的,他限制的是写次数

TO:alexshao1978
你说的对,要取得足够多的烧写次数只能用牺牲代码空间换擦写次数。

网友:
NEC代理商: 北京意同创科技有限公司(www.etouch.net.cn)
公司电话:0755-88868778

楼主(2008-10-04):
ayulove 蔡蔡

你好

NEC的FLASH可以擦除次数是10000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空间换时间”软件设置方法,使其达到擦写10万次以上。

网友(2008-12-05):
这种方式是不是只能存储少量数据?如果数据多了点是不是有问题了?例如512字节

网友:
TO  3楼:

请看过资料了解过原来再发表看法,谢谢。

这儿有个例程是K0S EEPROM 模拟 多字节(最多63*2个byte)。

我没太弄明白呢。

http://www.getsoon.com.cn/bbs/viewthread.php?tid=2444&extra=page%3D1&frombbs=1

网友:
NEC FAE们就不能自己写一个可以任意写哪个块哪个位置的程序出来?抄来抄去全是NEC文档上的东西。

网友:
   star();

   erase(0x05);

   erase(0x06);

   erase(0x07);

  for(k=0;k<0xFF;k++)

   {

     write(0x05,k,k);

     write(0x06,k,k);

     write(0x07,k,k);

      }

    stop();

想写哪个BLOCK就写哪个。以上程序在NEC的9202上通过。

网友:
写特定块的具体地址参考K0S用户手册Flash Memory那章的Flash Memory Programming by self programming那章

如果擦写次数不多的话,不用仿EEPROM的那些算法,每次写数据时先擦块再写

网友:
TO 【31楼】 feng89

兄弟  能不能把你的9202的C的 想写哪个BLOCK就写哪个  代码发给我一份啊

小弟我正在做一个项目 用9202  要写数据   自己按照K0S用户手册Flash Memory那章的Flash Memory Programming by self programming那章上的说明,写了个,怎么都写不成功啊   郁闷之极,第一次碰到这样的!

我的邮箱:scw8854780@sina.com

谢谢!!!

网友(2009-01-15):
据说如果模拟的话,EEPROM只能擦写1000还是10000次。这样是不是少了点?另外,据说擦的时候,整个页都要被擦掉?望高人出来指点。谢谢!

网友(2008-10-02):
NEC-etouch 北京意同创科技  请问 对模拟eeprom的写可以达到10万次吗?

如果不可以最大可以达到多少次?

网友(2010-08-17):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没有C语言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