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工作的时候还要象51那样配置一个最小系统么?在线等待!

楼主(2008-08-20):
pic16f877工作的时候还要象51那样配置一个最小系统么?在线等待!

网友:
肯定要的,不过我觉得比51简单得多,给电源,然后处理好复位脚,有内部振荡器的就用内部振荡器就可以了,没有的用外部RC或者用外接晶振,连好就可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