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下载线制作资料

楼主(2008-08-20):
参考该文件第二页原理图中的闪存编程器部分制作就行了。其实就只是一片MAX232而已。配合fpl3软件使用。

文中提到的闪光胸牌的代码:

下面这个是我自己从上面这个资料里扣出来的下载线的原理图,自己画了板子,一直在使用,很好用的。下载线连用户端的接口顺序是我自己定义的,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来改动。因为我的板子都是使用的芯片的片内振荡器,所以我在下载线上加了震荡电路。

网友:
有做出来的吗?

楼主:
我做出来了啊。没用过的资料我不发的。要注意的是要使用电脑的原生串口,USB转串口线不行的。

网友:
这个是闪光胸牌。只能当demo用。有新版的闪光胸牌,可以当烧写器,调试烧写其它NEC芯片的。

网友:
我也有个闪光胸牌,还没有用过,希望通过NEC论坛可以应用起来

网友:
TO cacti:
在哪买的?多少RMB?

网友:
ls,就是那个badge USB OCD,http://www.cn.necel.com/cn/Badge2007/index.html

NEC的政策向来是只送不卖

前2个月网站上有赠送的,不过早送完了。展会上也有送的

你问问你对应的代理,看看他们有没有

楼主:
我这个闪光胸牌是在淘宝上买的,别人从展会上免费拿回来放淘宝上卖的,我买来20块钱。

网友:
【楼主位】 shandian 一凡 ,

谢谢资料的上传。能将源代码也一并打包上传吗? 这样帖子就能置COOL了。

楼主:
阿莫,这个下载线只是一片MAX232的,没有源代码的。

网友:
我是说你第一个PDF上的: NEC闪光胸牌电路板的构成 的代码。

网友:
to 楼主:

能说说你的最后原理图的管脚定义吗?好像有3个没有标注? p1插座的4脚是否接单片机的复位端?
是否支持所有的NEC系列的编程呀? 78f0511可以吗?
能否支持下载完程序后自动复位吗?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了标了。管脚定义如下,分别连接单片机的对应管脚就行(我原来用的是uPD78F0501,TxD连单片机TxD6,RxD连单片机RxD6)。

管脚定义 (原文件名:2.jpg)

支持78F0511的,编程完毕后自动复位运行用户代码。

网友:
太棒了,谢谢。不知能否把你的编程软件共享呢?谢谢

网友:
to shandian 一凡:

大哥能否把你的编程软件传上来?我按照你的手册做了一个,但是不能够编程好像是编程软件不同吧。我用的是fpl3 v1.10

楼主(2008-11-19):
楼上的,我用的就是FPL3,你看看设置对了没,另外一定要用电脑自带的串口或使用FT232做的串口线(除RxD,TxD还需引出别的握手信号)。

网友:
这个东东支持全系列的单片机吗

网友:
我改了一下是不是这样更简单.

网友:
简易烧写器针对78F9202的烧写程序WriteEZ2

在哪里下载?

本贴被 whims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8,22:02:28.

网友(2008-12-20):
to lgl_debug:

不知你发的电路图经过实验验证过吗?稳定吗?如果可以我就照着你的做了?

网友:
我用78K0S没有成功(9222),因为K0S RX,TX是合0在一起的。F0511我手头没有IC。

本贴被 lgl_debu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0,16:14:45.

网友:
这是 一凡 发的电路图,我只是把非门改成的有源晶振。MINECUBE2我看到也有个10M的有源晶振。而不是晶体+非门.

网友:
看不明白楼主的原理图和14楼的怎样对应,哪位明白的能不能解释下

网友:
明白了原理图的P1是双排针的,还要加路线帽的

网友:
不知笔记本上如何用上这个图?我的笔记本没有串口的

网友:
学习,制作一个试试看

网友(2010-08-01):
可以给78K0547 下程序吗

网友(2011-03-09):
做出来好像烧不了,出现Please set up device 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能交流一下么,QQ聊

网友(2011-06-16):
It's realy cool ! mark!

网友:
正好有几个upd78f0526,做个线试试

网友:
楼上的兄弟做了没有,能不能下载78f0526?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出来好像烧不了,出现please set up device 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能交流一下么,qq聊

软件里设置了晶振频率没?

网友(2011-07-22):
不知哪位兄弟能做出可下载9202的线来,那更的牛B了!

网友:
NEC的是支持串口下载的吗?

网友B(2011-09-28):
有便宜的nec仿真器与烧入器,也可以自己做
EZ-CUBE可以调试的瑞萨单片机有:

              78K0系列78K0/Kx2, Lx3?

               78K0R系列78K0R/Kx3, Lx3

               R8C族R8C/L3AM, 35M, LA8A

               V850系列V850ES/Jx3, V850ES/Jx3-L

http://shop68912582.taobao.com/

网友:
谢谢,我没看懂,呵呵。

网友(2011-11-1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183446942&stp=7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nec下载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2012-01-01):
badge只是烧写不支持NEC的RL 与LX3 LX2系列的单片机,需要改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2012-08-18):
应该好用吧。

网友:
我一直想自己做一个的,找不到资料,现在有了,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便宜的nec仿真器与烧入器,也可以自己做
EZ-CUBE可以调试的瑞萨单片机有:

hi  你那个能仿真烧写 R8C 33D吗

网友:
;**********************************************************************************
;*                                                                                *
;*      AAAA      CCCCCCCCCC  UU       UU  TTTTTTTTTTTT  EEEEEEEEEEE   CCCCCCCCCC *
;*     AA  AA    CCCC              UU       UU       TT       EE              CCCC          *
;*    AAAAAAAA    CCC              UU       UU       TT         EEEEEEEEEEE   CCC          *
;*   AA      AA  CCCC              UU       UU       TT         EE              CCCC          *
;*  AA        AA  CCCCCCCCCC   UUUUUUUUU        TT         EEEEEEEEEEE   CCCCCCCCCC *
;*                                                                                *
;**********************************************************************************

这种字符图形是怎么生成的?

网友(2013-06-15):
不知道能不能行,先顶了,做个记号。。

网友:
可以给78K0S下载么?

网友(2013-09-08):
做做试试

网友(2015-01-28):
引用 网友B:
badge只是烧写不支持NEC的RL 与LX3 LX2系列的单片机,需要改装一下就可以了。

图片看不到了,请教!怎样制作RL78的串口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