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FM怎么打开阿?数字示波器的文件格式!

楼主(2008-08-20):
找了好久,这东西不知道怎么打开,坛里的兄弟,你们怎么打开的,我每次保存都要设置一下为位图保存。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示波器啊?
试一下excel,应该可以打开,里面存储的应该是波形的数据,不是图片!

楼主:
就是普源的阿!很多示波器都是这种文件。

网友:
【2楼】 zhangna_901887
把机器型号给我给你问一下啊!

楼主:
普源的DS1022C,就是这个坛子里有人在卖的这个!

楼主:
楼上兄弟也在深圳阿,呵呵我在福田呢!

网友:
【5楼】 zhangna_901887
我在机场这边呢!
给你问一下啊!

网友:
,.WFM怎么打开阿?数字示波器的文件格式,在上位机软件中打开。

网友:
【7楼】 diannaoza 天比
正解!

网友:
一种程序化图形格式,在上位机软件打开
某些编程软件,比如DELPH也许可以

网友:
WFM,一种矢量图文件,放大不失真,昨天刚刚从CAD中导出这个文件,可以在WORD中导入对象就能打开.

我昨天是同事在CAD中用安装了一个插件复制粘贴到WORD中的.效果很不错哦.

我的电脑上没有装那个插件,是可以打开的.

楼主:
【7楼】 diannaoza 天比
在哪里去找到这个上位机软件阿?

楼主:
【10楼】 fsclub

具体能说说是怎么操作的吗?

网友:
【11楼】 zhangna_901887
到普源的网站上去下!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兄弟!

网友A(2012-06-07):
有以下三种方法:
一是使用在示波器上在波形存储中打开;二是在电脑上使用UltraScope打开 ;三是利用UltraWave以任意波的形式打开。

网友:
记号一下,前几天也想打开这文件

网友(2014-08-21):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2022-11-10):
wfm格式的协议,谁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以下三种方法:
一是使用在示波器上在波形存储中打开;二是在电脑上使用UltraScope打开 ;三是利用UltraW ...

后面的2个软件,也无法打开。 型号DS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