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78K0开发软件打包下载

楼主(2008-08-20):
文件列表:
1.RA78K0 W4.01(汇编编译器,包括集成开发环境78K0 PM+ IDE V6.30)
2.CC78K0 W4.00(C编译器)
3.SM+ for 78K0/Kx2 W1.10(仿真软件)
4.DF780547 V2.20(设备文件)
5.fpl3 V1.10(代码烧写软件)
6.prm78f0547 V1.07(烧写配置文件)
7.Applilet2 V2.10(自动代码生成软件)

网友:
里面都是什么开发软件?什么版本?有没有功能限制?
楼主说说。

网友:
NEC软件是免费的。但是不知道楼主发的软件包里都有什么。

网友:
是的。请楼主将软件目录表上传上来。谢谢。

这样就不用下载135M才知道是什么东东了。。。如果是好东东,就有COOL了。

网友:
NECK0s,k0,k0R,V850的开发软件各不同~~

不过估计楼主传的是78K0的,楼主可以弄一个软件链接,给出对应的软件在NECEL官网里的下载链接

其实NECEL里好东西挺多的,就是比较难找

网友:
楼主的是:78KO系列的,PM+与C编译器和仿真;

楼主:
【5楼】 armok 阿莫
软件清单放上来了。

网友:
这个要顶哦,日本芯片的相关软件要问供应商才有,难怪通用不起来!

网友:
NEC 单片机好像每个系列的开发软件都不通用。楼主上传的仅是开发K0系列用的。

网友:
请楼主把K0S系列的软件也传上来吧。

网友:
初学者刚刚接触NEC单片机感觉开发工具软件很乱,请楼主讲解一下,避免大家走弯路,别把兴趣给搞没了

楼主:
TO:楼上。
各个软件的功能其实我在一楼都已经在括号里写了。具体如下:
1.ra78k0_w401_e.exe 是汇编编译器和集成开发环境的安装包,如果你软件是用汇编开发的话,安装好这个就能写程序了。
2.cc78k0_w400_e.exe 是C语言编译器,在有了集成开发环境后,如果你需要使用C语言来开发的话,那么就要安装这个了。
3.df780547_v220.exe 是设备文件,NEC的编译器没有把可选的芯片集成到IDE中,你要开发哪款芯片,就要使用设备文件安装器把里面对应的那款芯片的设备文件安装进去,这样在集成开发环境里才有对应的芯片可以选择。
4.applilet2_78k0_kx2_v210.exe 是一款用于生成底层代码的工具,在刚上手的时候,看看它生成的代码,会有很大好处,一是可以了解NEC C编译器标准C以外的扩展部分的使用方法,另外可以大大节省看数据手册上的各外设寄存器的配置方法的时间。
5.sm+for78k0_kx2_w110_e.exe 是仿真软件,你用用就知道了。
6.fpl3_v110.exe 通过串口下载代码的软件,我试了用USB转串口线(pl2303芯片),不行。电脑的原生串口可以使用。下载线制作方法见我另外一篇帖子。
7.prm78f0547_v107.exe 编程算法文件,同样是要有了这个,在fpl3里才有可选的芯片。
8.SN.txt NEC提供的序列号。

以上软件为试用版,好像有16K代码限制,不过我是用于78F0501的,刚好16K,所以没有发现有什么限制,具体的限制看文档的,期待有人能发完全版!

网友:
nec 自带的编译器不太好用,推荐使用iar,可以去mcu123的ftp下载ftp://ftp.mcu123.com/
用户名密码都是mcu123,在upload_上传目录下,EW78K-EV-440A.exe就是啦,可用网上的4.30的破解软件破解

网友:
to asdf123321:
能否把IAR编译器使用手册一起传上?最好是中文的,
IAR有好多设置的地方,初学很难弄懂的 谢谢

网友:
可否上传 CC78K0S V2.01?
Support Project Manager(PM+) V6.30

网友:
NEC的免费试用版其实在NEC中文官方网站是可以下载的,
正版的嘛,只有向其代理商或者NEC要了:)

网友:
安装了
1.RA78K0 W4.01(汇编编译器,包括集成开发环境78K0 PM+ IDE V6.30)
2.CC78K0 W4.00(C编译器)
3.SM+ for 78K0/Kx2 W1.10(仿真软件)
4.DF780547 V3.00(设备文件)
在PM+的PRJ里找不到uPD78F9232器件的,不知道开发这款片子要先哪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
1.RA78K0 W4.01(汇编编译器,包括集成开发环境78K0 PM+ IDE V6.30)
2.CC78K0 W4.00(C编译器)
是不是以上两个软件不能开发78KOS器件的??

网友:
对应K0s,要安装RA78K0S,CC78K0S~~~,才能开发K0S器件

网友(2008-12-04):
真的太感谢了!!! 哎!NEC 的单片机就是在这破软件和学习资料太少而受到很大的局限性啊!!!!!!

网友(2009-05-08):
applilet 应用程序正常初始化程序失败是怎么回事

网友(2009-07-17):
"W4.00"

"V4.00"
什么区别啊?

网友:
7.Applilet2 V2.10(自动代码生成软件)
中,没有UPD78F0712的选项,
有没有包含UPD78F0712的选项的自动代码生成软件啊?

网友:
谁知道呀:
7.Applilet2 V2.10(自动代码生成软件)
中,没有UPD78F0712的选项,
有没有包含UPD78F0712的选项的自动代码生成软件啊?

网友:
Applilet这个版本只是针对78K0/Kx2的,不支持0712

网友(2010-03-31):
还真有点意思,我今天刚想下一个NEC的编译器用,他们这两天就升级服务器。只好来这下个旧点的版本了!!

网友(2010-11-23):
请教楼主这里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谢谢,学习单片机的好工具。

网友(2011-05-05):
我想下那个程序包  upd78F9202下载实验板

网友(2011-09-02):
NEC太难学了, 搞不懂,资料又少,真受不了,连个定时中断程序都搞不成功,真郁闷

网友(2011-11-19):
下不了啊 怎么办?

网友(2012-06-26):
你好?能把《NEC 78K0开发软件打包下载》的资料发给我一份吧,谢谢。我的邮箱是94266168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