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 入门例子

楼主(2008-08-20):
以前一直没有弄明白这个ucgui是怎么回事
这两天突然有空又摆弄起来 发现原来也很简单(当然是参考了很多前辈的范例)
下面将具体步骤和像我这样的菜鸟分享一下:

准备工作:下载ucgui324源码包 MDK3.20

STEP1--建立mdk项目添加gui文件夹因为mdk不能建立二级文件夹好像 所以gui文件夹下面的文件我都放在一个文件夹下面了 其他建立APPLICATION CONFIG。。文件夹 添加相应文件

在optiong for taget=》c/c++的include path里面选择包含gui源文件的路径

STEP2--修改guiconfig和lcdcongfig (GUICONFIG.H 可以参考压缩包里面的)

STEP3--在application中添加LCD驱动(这个是需要自己写的,我这个是参考他人的)

STEP4--检查gui-》lcddrives文件夹下是否已经包含了相应lcd的软驱动(我用6963控制器的lcd所以应该包含LCDSLIN.C,这个源码包理一般有,另外好像还需要包含lcd_0.h和lcd_1.h)

注意: GUI_BMP.C GUI_DRAWBMP.C 好像重复 可以去除一个

STEP5--添加sample中的gui_X文件加下的gui_x.C文件,因为操作系统的原因,不然编译时候会提示有些函数未定义,如果碰到其他的还可以自己加一些函数可以是空函数。大家看我的gui_x.c我自己也加了两个函数gui_errorout()和GUI_WARN().

上述五个步骤修改好后就可以 编译了 一般不会有问题了

文字和2d图形仿真实验基本没有问题 大家可以试试 压缩包里面有proteus仿真文件

另外窗口我没调出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如果哪位大虾弄出来 请不吝指导一下。

ucgui(324)模板ourdev_384492.rar(文件大小:4.97M) (原文件名:ucgui324.rar)

lpc2104+T6963.DSN 仿真的话用这个文件

网友:
步骤写的很详细.
找不到*.hex文件,能找到的*.hex文件只显示一个hello world!
楼主把那个 obj.hex 和 mygui.hex 的例子也上传一份呗.

楼主:
把工程文件编译一下就可以生成了

楼主:
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没有人顶

作为菜鸟的我啃食花了好多好多时间才搞定的啊

网友:
真是好东西,会火起来的,占个位

网友:
请问你的3.24是从那里下的?能不能给个连接吧

网友:
好的,谢谢,正需要这个

网友(2008-12-11):
此贴必火!楼主好人~~

网友:
下次有机会一定试一下

网友:
帮你顶一下,前些天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移植,后终于好啦其实也是很简单的。我觉得找到一个完整的有源码的是关键所在,我就下载了好几个版本都不完整(编译通不过),找到后配置一下几个宏如 LCD 像素,多少色的,支不支持OS TOUCH 等,至于是驱动编写,基本大多的芯片驱动都是有的小改过一下。没有的可用LCDDummy.c这个文件改一下,其实就是两个函数 一个是设置一个像素点LCD_L0_SetPixelIndex 另一个得到一个像素点LCD_L0_GetPixelIndex  其它的不用动。自已的驱动配置位#define LCD_CONTROLLER -1

网友:
楼主,强啊。我也在学。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贴子不错

以前怎么没发现

呵呵

网友(2009-06-03):
谢了,正需这个。

网友(2009-09-19):
研究研究

网友:
万能的坛啊  太谢谢了老大  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写了 如果你是美女的话我到愿意以身相许了都!

楼主:
^_^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老大什么时候也给老的不能在老的帖子加裤子了哈
都不知道啊哈

网友(2009-11-01):
不错的东西!
谢谢LZ分享

网友:
标记一下 下次有机会试试

网友(2009-12-01):
ucgui 入门例子 mark!

网友(2010-03-09):
最近一直在玩UCGUI  谢谢LZ

网友:
ps 楼主的分很惊悚

网友:
回复 楼主:

hao

网友:
呵呵,又学到了~~~~~~

网友(2010-05-19):
请问楼主,你的-4284的积分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MARK下,另外LZ的积分为啥-4K多啊

网友(2010-07-05):
参考参考

网友(2010-08-23):
LZ绝对NB,积分都-4000多~~~~~~~~~~~~~~~~~~~··

网友:
现在才发现这个帖子。。悲剧

网友:
恩 楼主的方法很适合初学

网友(2010-09-26):
最近正在研究,先支持下。

网友(2010-11-06):
窗口怎么出来....
就看到一个矩形块

网友:
顶一个,正在看UCGUI

网友:
是好东西!!!!
但是我重新编译通过生成 ucgui324.hex 文件加载到lpc2104+T6963.DSN里面,可是运行时屏幕没有显示。
如果用ucgui324.mpw.hex的文件,就有“Hello world!”显示。
请问这是什么回事啊?

网友:
不顶不行啊!

网友(2010-12-06):
谁开发的?

网友: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强烈支持啊,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1-01-06):


网友(2011-03-07):
留个名,看了些。有点懂了

网友:
标记一下,下次有用

网友:
感谢分享!有空再来仔细读

网友:
学习ucgui到www.ucgui.com去,那里资料最全。

网友(2011-05-05):
正在学 GUI

网友:
我的项目正要用,以前没有仔细研究过,现在该好好看了

网友:
有空研究下

网友(2011-06-16):
请问一下楼主,为什么窗口和控件不能搞定呢??????

网友:
顶一下下下……

网友:
楼主很给力,现在才发现!!1

网友:
都说好,先记录下,谢谢了

楼主:
天啊 古董都给翻出来了

积分:-4284

莫老大 我的积分怎么是负的 啊

楼主:
怎么又变正了 !!

网友(2011-12-04):
问问大家为题呢, 是不是UC/GUI一般需要这么多的编译文件,我加入这个文件之后编译结束要等好久好久,请问有没什么快速的方法

网友:
不顶不行啊

网友(2012-01-07):
此帖会火。MARK.

网友:
我也顶一下

网友:
顶一下,写的很详细

网友(2012-03-24):
mark一下  GUI的确很难

网友:
听说UCGUI有可以代替实体板的模拟机,不知道哪个大侠知道有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