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做电源的朋友帮我个忙(DC-DC电源设计)

楼主(2008-08-20):
现在要设计一个DC-DC电路,要求如下:
输入电压:DC12V
输出电压:DC36V
输出电流:5A
效率:90%以上
我在网上找了份原理图,经过小改,大家帮我检查一下,
主要有以下问题想向各位前辈请教:
变压器参数我还不会算,用哪种铁芯材料?线圈参数?T1,T2,T3,T4参数如何取?
反馈电路和MOS管参数是否符合要求?
这个电路在输出空载时静态电流大概多少?
protel电路图如下:

网友:
90%以上的效率,不容易做

看了楼主的图纸,问题太多了,建议买现成的电源回来抄抄

网友:
我的PoweLogic开不了Protel, 用converter又有configuration error。故看不到你用的蕊片。通常蕊片制造商有应用文档详述各项叁数计算。变压器叁数一般由厂家计算。只要把Vus,圈数比例,最大电流提供给工厂便可以。用甚麽铁蕊要按电感量的大小及EMC考虑才可决定。
一楼说的不错,要90%效率,输出又这麽大,难度是非常高。如非个中高手,徒浪费时间精力,还是买个国外的做逆工程化算。

网友:
180W啊,功率不小,效率要求又这么高,同意1楼的观点!!!

网友:
如果LZ从前没有设计过电源的话,就不要做这个电源了.

楼主:
听了楼上高手的答复让我心里发寒啊!我也是不得不错啊,希望楼上高手帮我详细解答一下,是我电路结构不合理还是器件参数不合理?

网友:
找个现成的集成骗子玩吧,比如LTC3813,可确保90%的效率:

楼主:
谢谢楼上,不过这片子好买吗?可能有点贵呢

楼主:
6楼朋友能给我再推荐个电流大点的片子吗?我现在电流要有8-10A,不知道用哪种方案好

网友:
LTC3813是可以做到输出10A的。

TI 的 UC3525A、UC3526A 好像也行,但没有类似的参考设计。

楼主:
谢谢楼上高手,楼上高手是做电源的吗?以后还要多多请教

网友(2009-03-30):
你要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固定电压好办,
若用开关电源可以用L4970可以达到10A输出
也可以用LM25XX系列DC/DC扩流
若用线性电源要功率管扩流

网友:
你这个图有问题,而且没有画完

网友:
电源是不好做

网友:
哇,90p的效率,很高难度,我上次直接买模块也只有80p多一点

楼主:
这些芯片的外围太难买了,电感和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