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ST89E516RD自制仿真器成功!

楼主(2008-08-20):
嘿嘿。。。。。。
有将近64K的flash和1K的ram 我买SST89E516RD是13.5元,感觉挺合算的。可以用keil在线调试,就看中这个才做的。

上图

网友:
同感,我也是SST89E516的爱好者

网友:
SST89的型号好乱啊,LZ给我讲讲吧

网友:
我郁闷,做了一个keil里连接不上,还有那个监控程序我在ALL-11烧录器上烧了N次都没成功,楼主能否讲讲制作中的注意事项,谢谢^_^

网友:
我买的20一块啊

网友:
刚刚毕业,搞51,51单片机种类太多了。目前正在调STC89C516RD+ ,编代码用ISP下载线下去后看结果,摸黑。请问可以仿真STC89C51系列吗?谢谢

网友:
楼主,有没有用过用SST89E58RD2代替SST89E516RD,我现在用SST89E58RD2做仿真,发现有时不正常,特别有时有表格时(汇编语言)。

楼主:
回四楼,我的心得在下载里面有
回五楼,我是在网上买的,那家店铺感觉还不错,价格公道,而且我们发现寄过来的东西有一样是错的,他们立即给我们补了
回六楼,STC因为自主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并不能仿真它自己扩展的功能,开发的话建议买他们的专用仿真器
回七楼,我只用过SST89E516RD,而且我大部分还是用ISP调试,需要单步,断点的地方才用仿真器,可能是习惯吧

网友:
这样子的仿真器是不是不能单步呀什么的?
反正以前有一个不行,只能点运行,就相当于下载进去了,再复位下能退出
一点单步就死掉了

后来送人了,反正比直接下载要快些

再后来用NXP的89V51自带的SOFTICE做,也是一样的

再后来我也不再用KEIL和仿真,直接找个带ISP的单片机(STC是我的最爱)

SDCC编译,然后直接下载

感觉比仿真爽多了

网友:
呵呵!怎么不试试我的SST516仿真器。比这个爽多了。

网友(2011-06-26):
请问楼主,有没有遇到连接不上的情况,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2013-06-01):
请问我用SST89E58RDA在KEIL里进不了仿真界面,到低哪里出了错,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