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一块轿车换下的铅酸蓄电池,不知能干什么用

楼主(2008-08-20):
型号46B24R(S),03年6月出厂,因为容量不足了换下的。
有些问题问大家:
1、这个电池还有利用价值吗?能做什么用?
2、如果当废品卖,值多少钱?
2、不用时放在库里如何防止它进一步老化?是否需要定时充电?
3、我有一个内置电池的短时间UPS,能否将这个电池接到UPS上?

网友:
关键得试试看还能充上电不?

网友:
这个做UPS是不现实的,汽车电瓶属于启动型电瓶,它能在短时间内承受极大的电流冲击,但是不能反复多次大电流放电,也不宜深放电,否则电池性能也会急剧下降。

所以实际你这个电池按照阿莫说的,去卖了吧,没什么价值。更何况出厂5年了。

网友:
去卖了再加个几十元就能买个一般的UPS了
超划算!
(想想俺们以前每过半年就把电信这个站的电瓶拿回来洗洗再换到另一个站,以此循环,说是维护电瓶,过一年半再把旧电瓶拿来卖了,那叫一个爽,可惜钱都让黑心老板赚了!)

网友:
以前经常停电的时候,我就这么干,客厅里挂一个摩托车大前灯,电池也是摩托车换下的,那个电力啊,不是一般的猛~~~

网友:
还是卖掉划算

要是充电,这种电瓶新的也得每月充一次,充电时候会放出气体的,也就是必须在通风环境下

轿车换下的已经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估计你得每星期充一次才能保证勉强能用

网友:
卖掉最省事
现在还比较值钱
自己维护花费太多,划不来的

网友:
当废电池卖的话,一般1A可以卖到1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