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尺寸数码管的驱动电路(1.8寸以上,共阳极,12V供电的)

楼主(2008-08-20):
求助 大尺寸数码管的驱动电路(1.8寸以上,共阳极,12V供电的)

网友:
主要是看电流,弄几个2981应该可以,三极管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2003 驱动一样的,位控制需要使用三级管,使用大点的8550 如果一个不行,用2个,我以前做过4寸的

楼主:
想用ULN2803做笔段驱动,用大功率三极管做位驱动,
看了下8550的参数,应该功率小了点吧?

网友:
8550 1.5A不小了吧,小数码管都几十毫安以下的,你那个有那么厉害吗

网友:
别看数码管块头大就以为要多大电流才能驱动,其实它里面只是每个笔段用几个LED串起来的,每段十几ma就足够了。

网友(2009-12-17):
用ULN2803做笔段驱动,三极管8550做位驱动, 2.3 寸共阳已成功.不错.

网友:
用ULN2803做笔段驱动,三极管B772P做位驱动

网友:
其实不管是位还是段,SOT23封装的三极管绝对可以胜任,条件是一定要让三极管工作在饱和与截止状态,千万别在放大态,很快烧。

网友:
建议:MUC-595/164-2002/2803  静态驱动

大屏幕为了就提高亮度和显示效果

动态扫的话1/N DUTY时间亮 一般N<8 (大于 8我就不会考虑 用动态,或者是段选 2个数码管 2排数据线驱动。)

电流冲击大,  先有事情了 回来再编辑。

网友(2012-03-28):
也可以用MAX7219方便  但是价格贵点

网友:
楼上MAX7219(动态扫描方式)可以吗?
我以前用过(就是常见的数码管),好象驱动能力不强吧。

网友:
楼上,大尺寸的数码 需要加驱动的,MAX7219扛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