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使用AVR对伺服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8-08-20):
现在单位要搞个对伺服电机的控制系统,小弟没有搞过这样的工业控制类的东西,想请教各位,如何做接口电路,如何控制伺服电机,同时要控制伺服电机的扭矩(通过扭矩传感器),如何做到:设定一个的扭矩,然后控制伺服电机可以快速的达到这个力矩而不超过。程序上使用什么样的算法或者其他控制方法,AVR对伺服电机的控制硬件电路上如何设计。

网友:
买伺服驱动器吧。

网友:
如果自己做驱动器,对一般人非常具有挑战性。还是买一个伺服驱动器。

楼主:
买个伺服驱动器?
伺服驱动器?这个小弟真的还没有见过,不知道这个怎么用的?

楼主:
我明白了,我说的这个伺服电机,已经带有这个伺服驱动器了,控制这个伺服电机只需要对伺服驱动器的几个端子控制就可以了。就是不知道如何做这写控制的连接,没有这方面接口设计的经验。所以想请教大伙。另外软件如何做到不让扭矩超调?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很简单,用侍服的力矩控制模式。直接给力矩信号即可。

网友:
楼上的,是不是这个力矩信号要通过PID算法给出呢?我看楼主外部装了扭矩传感器

楼主:
是这样的
对扭矩传感器给的信号来控制伺服驱动系统。但是这个硬件接口电路没有做过,不知道该怎么设计,来保证他的可靠性。
另外就是对系统的控制如何做到准确不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