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NEC编译器的范例

楼主(2008-08-20):
NEC编译器在中文操作系统下安装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
不能将他安装在带中文或有空格的英文字母目录下。
例如:不能把它安装在“空调”和“Program File”这2个目录下,
特别注意的是:默认安装很容易安装在Program File,所有大家要注意。

附件里面有个简单的程序,里面使用了中文注释,和"//"方法声明注释。
这要对编译器进行设置,方法在程序里有写。

这个程序比较简单,主要是给没有使用过NEC的人有个初步的认识

网友:
恩,用一下Applilet软件,点点鼠标,所有外设的范例都可以生成的。我原来在使用的时候好像pm+不支持"//"注释符的,不然编译会出错,看来现在这个问题是解决了。我把软件安装在有空格的目录下的,好像能使用的,我的安装目录是“D:\NEC Electronics Tools”。

网友:
“//”注释是需要设置的。
如果用pm++,哪些注释、不常用的语法尽量少用,不然正常编译器能支持的都不一定能通过

网友:
根据观察,nec自己的编译器文件留着许多gcc的影子,但是使用效果却相差太多。

网友:
程序里的注释全是一些不能认识的字符,请问要做哪些设置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
如要支持//注释,选中 Enable C++ Comment
尽量不要使用中文注释

support //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说句不好听的,凡事都有两面,总不能只听好的不听不好的吧,否则就不能分是非黑白。
NEC的编译软件还不支持中文目录,否则编译的时候跟你说找不到要编译文件,搞死你为止。
看来小日本是铁了心,TMD一点商业诚意没有,支持中文就有这么难吗,你们觉得难吗?

网友:
难不难,你自己做过了就知道了.不过没有中文注释,是有点不爽的说~期待新版本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08-10-27):
楼主,我想问下,我把PM+6.0安装在了Program File目录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Debugger settings的问题,在最上面一行的Debugger选项中,跟本无法选择,一直显示的是Not select or install the debugger.

希望高手指教下。

楼主:
这是你没有安装仿真器驱动的原因

网友:
可以用中文注释的啊。

网友:
期待新版本能支持中文注释,更希望有汉化版本

网友:
看来得用拼音做注释了,:)

网友(2010-09-03):
收下了  多谢

网友(2012-12-14):
不知道PM+怎么查看程序执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