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34063用于5V到3.3V的转换

楼主(2008-08-20):
为了达到输入电压的宽范围。使用MC34063实现DCDC转换

试验发现 5V-->3.3V 转换不成功 只能达到2.6V
7V以上就没有问题了。

不知那位成功实现过,还是达不到??没有加扩流管,输出电流要求也不高!

楼主:
用过的朋友讨论讨论

网友:
没玩过34063,不过这种情况想必是对的。
看下该骗子的内部构造图可知,输出电压至少要从输入减去2个三极管Q1/Q2的串连_发射结管鸭酱1.4V,还有逻辑电路的压降,再加电感上的损耗,低于3V就可以理解了。

反倒是如加上扩流管(必须要皮摁皮型的)的话,最大输出电压能比不加提高1.4V。

可能的话,希望LZ反馈实验结果。

网友:
你看一下,输入5V时的2脚波形,是否正确?脉宽是否够,还有就是输入的电容够不够大?如果不行的话,减小一点0.33电阻的阻值.

网友:
Vin是通过Rsc接到Q1的C极的,Q2的压降不应该算上去,如果按此算的话加上扩流管就应该算是三个管的压降,更说不通了
5V用DC/DC得到3.3V是没问题的,DC/DC中较重要的是那个续流二极管和电感,LZ不妨按手册要求选择看看

网友:
回【4楼】ljy99731 林嘉源
1、Q1导通的条件是Q1、Q2两个发射结都正偏,在这里1.4V就被吃掉了。
2、用NPN管扩流的话,又必须多加上一个0.7V正偏,但用PNP扩流就不同了,请注意此时Q2的发射极接地!

网友:
输出电流不高的话,用1117-3.3V行了. 34063发热不小的,外围元件也多,还有脉冲干扰. 甚至还可用HT7XXX系列,最高输入可达到20多伏

网友:
仙猫说的不错,内部两个三极管是发射极输出,在正常导通情况下,是要减去两个PN结的压降,但是正常工作时它们都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因为有了外部储能电感和续流二极管,所以上面电路完全可以输出3.3V。输出的电压跟输入电压有关的话一般是外围元件选择不对,如震荡电容,有条件就用线绕的电感不要用色环电感。上传一个MC34063外围元件计算的小软件试试,我一般就用它。

网友:
34063,输入5V,可以得到3.3V输出的。
我使用外部功率管,可以输出3A以上的电流。

网友:
关注………俺好像比LZ更关注。:)
从原理上考虑,当开关管的占空比100%导通时的输出为最大电压。5V - 1.4V = 3.6V,即在不加括流的情况下,理想的最大输出应有3.6V。
但问题是实际电路并不会那么“理想”,电压损耗的因素还需考虑上以下因素:
①.片内驱动Q1/Q2导通的逻辑电路的压降,至少有一个约0.2V的饱和压降Vce吧?
②.带负载时由电感内阻造成的压降。
③.输入电源的误差,-5%就只剩4.85V了。
④.稳压控制模块的调整余量,在其可控范围的边缘上调整能力极差,一点波动或噪声就容易串到输出端。

【6楼】szxw的说法是对的,如电流、压差都不大的话用开关电源没有优势,还不如采用线性稳压。不过既然考虑了,就最好趁势把它彻底搞通。

回【8楼】wxfhw:
正是因为用了外部功率管,才能从5V得到3.3V呢。

楼主:
各位真是热心人啊,过几天我调整参数试验看看,有结果报告

网友:
关注。。。。好象俺也比较关注ing。。
的确,如果是单纯的PWM波形经过低通的话,确实是100%占空比的时候输出最大电压,但是DC/DC都是用电感储能二极管(一般是肖特基)续流的,这两个元件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电路的效率。开关管都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在开关管断开瞬间电感将产生较大的反向电动势通过续流二极管向负载供电,该电路不仅能正常输出3.3V,而且在3.3V~5V间的任意电压也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等着LZ的报告吧~~~

网友(2011-07-28):
电压差太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看MC34063的datasheet,Vout=Vref*(1+R2/R1),Vref=1.25V,所以你要3.3v的电压只要选择合适的电阻即可了!

网友(2011-09-01):
仔细研究片子.

网友(2012-06-11):
mark,讲的很细

网友:
怎么不见楼主报告最后的结果了??

网友(2013-08-29):
我替楼主报告最后的结果:
测试MC34063输入5V空载输出+3.3V刚开始测试的时候芯片的振荡频率78.9KHZ负载输出2.6V
通过芯片的振荡频率,可以提高带负载能力
测试数据
输入:+5V  空载:3.3V 负载:20欧/2W  输出:+3.2V 纹波:60mv
输入:+5V  空载:3.3V 负载:10欧 /2W 输出:+3.0V 纹波:60mv

网友:
这个电路画的时候,少画了蓄流二极管,样板直接跳线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