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蛇形等长线的画法

楼主(2008-08-20):
看着AD7的演示很好,就是不知道如何操作。这是找了一个AD6中的蛇形等长线的画法,大家参考一下。

AD7的直观的交互式布线文档:

楼主:
在上述文档中的描述:
在布蛇行线时,只能在已经布好的线上修改,不能直接拉蛇线,所以得先布线,把所有
SDRAM Class 的网络用手工(不推荐用自动)的方式布完线,走线尽量的短,尽量的宽松,
也就是说间距留大一点。应该把最长的那一根做为基准,把它尽量的布短一点。

看着AD7视频时他们是直接拉出来的啊!

网友:
谢谢,还没机会试试。

网友:
AD  越搞越大,对电脑要求越来越高

网友:
视频演示的是Summer 08版本,不是AD7版本哦。

网友:
1、做等长控制的话,确实要先布好线后,才能使用长度控制布线 Tools \ interactive length tuning (走蛇形线)

2、当然,在使用交互式布线按钮后,按Shift + A,也可走出蛇形线,当然在走出蛇形线的过程中,再按动TAB,就可以实现长度控制了。

以上两种方法都可以。不过如果要做长度布线控制的话,我更倾向于第一种方法。看个人用的熟练程度和习惯性了。

楼主:
楼上的,谢谢你。我知道你回答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权威的!

网友(2009-10-02):
大家都是高手,我们得好好学习啊!

网友(2010-03-09):
99里面有走蛇形等长线的方法吗

网友(2010-04-15):
标记,有时间,慢慢看

网友:
Altium_Designer6和DXP什么关系???

网友(2010-06-26):
请问一下,AD6.9里面,差分等长怎么画呢?

网友:
第二种方法画起来比较难控制

网友:
学习一下,刚好师兄讲了Mentor的差分等长线布线方法

网友:
求教楼主ADSsummer09中如何画蛇形等长线?

网友(2011-03-16):
问下看。如果是T形(即两个RAM,一个CPU)网络,在T形结点处到两端RAM处如何等长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同意五楼的说法,SHEIFT+<或加>为增加蛇形走线的宽度,shift分别+2,3,4,5可以改变蛇形走线的形式,和走线的密度。

网友:


网友:
学习了,又长见识了。

网友:
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关键词 蛇形走线

网友(2011-09-29):
最近在学这个,等长画线一直没成功,希望这个文档有用

网友(2013-05-21):
光看文档还是不行啊,还是得实践一把才行。

网友:
这个文章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 ...

谢谢分享  有用 呵呵

网友(2014-09-24):
文章很受用呀

网友(2014-11-05):
mark,蛇形走线,等长

网友(2017-03-15):
蛇形线画法

网友(2023-01-28):
第二篇文章应该是altium公司自己写的,这牛皮吹得不要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