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M324单电源供电(加直流偏置)比双电源供电放大倍数小

楼主(2008-08-21):
为什么LM324单电源供电(加直流偏置)比双电源供电放大倍数小,仿真软件是Pspice,在双电源供电情况下,我输出正弦波峰值电压0.55V(放大倍数11倍),符合计算结果,但是改成单电源加直流偏置后,放大倍数明显偏小,峰值电压只有0.15V作用。请各位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直接量下运放输出端,不要量经过电容的那点看看

楼主:
仍然是一样的,只是没有滤出直流部分。

网友:
你的C2太小了,换成1000u看看。

你双电源没有偏置电阻时,运放输入阻抗远大于0.1u电容阻抗,因此运放端得到的电压接近信号源峰值
直流下,输入阻抗大约1K,结果被0.1u分掉了很多了。

楼主:
这是我将C2原来的0.1uF换成1000uF后的仿真结果输出电压应该已经升上去了。
但是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想要前端电容很小的话,就需要把R3和R5换成更大的电阻?
大家有没有单电源供电参考电路给我借鉴一下啊

网友:
“单电源处理对地的交流信号,又要求很高输入阻抗的放大电路”这样的电路很难实现

  如果一定要实现,可以用偏门的方法:就是用CA3140单运放接成同相放大,
1.同相输入端不用接偏置电阻,这样可以得到很高的输入阻抗;
2.因为CA3140的共模输入电压可达-0.5V,处理你的最大-0.05V的输入信号没问题;
3.但现在是单电源下,CA3140的输出端没办法输出负电压或者接近地电平的电压,解决方法是利用CA3140的调零端。在无信号时,调节调零端使CA3140输出2.5V,这样输入正负0.05V,输出就可以得到以2.5V为基线的交流放大信号。

网友(2011-09-15):
我想问LM324的单电源和双电源供电的区别什么啊,为什么单电源供电要加电压抬高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