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解除CCE for Msp430 Ver3.2.2.1.14 16k限制

楼主(2008-08-21):
CCE for Msp430 Ver3.2.2.1.14 是非常好的msp430开发环境,但存在16k限制。
解除限制的方法很简单,用ue打开C:\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CC Essentials v3\tools\compiler\MSP430\bin\lnk430.exe ,转到0x000bcac0 地址,会看到
000bcac0 11 8b 06 8b ce ff 50 5c 03 e8 81 fd 00 40 00 00
其中最后的4个字节就是允许使用的长度0x00004000也就是16k,只要修改成0x000a4000,就把限制扩大到656K了,当然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修改成其它数值。
修改后的数据

000bcac0 11 8b 06 8b ce ff 50 5c 03 e8 81 fd 00 40 0a 00
如果安装到其它目录,到安装目录\CC Essentials v3\tools\compiler\MSP430\bin\下查找。

如果不愿意自己修改的话,可以到http://www.mcusite.com/?p=6 下载补丁,进入密码:9876548

网友(2008-10-02):
请教楼主你的CCE能够运行吗?为何安装运行会出现"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RemoveVectoreExceptionHandler于动态链接库KERNEL32.dll上"的错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