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cketSuffer上的 uC/OS-II测试源程序 版本2.7 FOR gcc version 4.3.0 (WinAVR 2008

楼主(2008-08-21):
PocketSuffer上的 uC/OS-II测试源程序

什么是PocketSuffer请点这里

uC/OS版本是2.70
编译环境gcc version 4.3.0 (WinAVR 20080610)

没有用本坛上的最新版本是因为自己调很久通不过。所以就用了官方的PORT。这是目前官方发布的最新的PORT。

本例子。实现的功能。
1、电源管理:电源键开机。关机
2、在驱动屏。并在随机的位置上用随机的颜色显示一个随机的符号。
3、按键盘上的任意键将会以10进制方式在屏的右下键显示键值。

已知BUG:
按键的时候。会随机的重启或死机。

没有JTAG。没有示波仪 摸黑搞的。那位有条件的兄弟改进改进。
相机有一个,但手头上没有SD卡了。那位帮忙上个图吧。

ucos2.70 for PocketSufferourdev_385534.rar(文件大小:173K) (原文件名:ucos2.70.rar)

网友:
沙发支持一下,虽然 我没那小东西.

楼主:
【1楼】 fsclub
兄弟还没有,上次不是有人要送给你一个么??

我倒有两个,看兄弟心切。我先问一下能不能快到贵州。如果可以就转一个给你好了。

网友:
已经有兄弟在联系我了,他也在看能不能发到我这来.

搞不定再找你.先致谢!

网友:
进度挺快

网友:
搞的不错

to:fsclub

祝贺你啊 我的两个没等我玩熟呢 就被我两个哥们 巧取豪夺的请走了

网友:
TO 【楼主位】 new.ease

今天刷了你的程序.运行后电流比没有刷之前大了200-300MA.
现在用JTAG找不到器件了.估计了烧了.

网友:
查了下电路.原来是引线掉了.
再试试...

网友:
开不了机.
会不会是熔丝问题.

楼主:
我在makefile里屏敝了熔丝的烧写。

你在查查。电流增大。我没有设备测试不了。

网友:
现在正常了.
就是有时按键会死机.
相机没电了,明天上图.

网友:
电流的确增大了,原机电流是200-300MA.
开始试机时我把电流调为300MA,不能开机,再调到720MA也开不了.
后来调到1A(开机瞬间电流大),可以开机了,开机后电流在400-600MA之间跳动.
可能是LCD亮度太高,耗电大了.

楼主:
【10楼】 awfi
的确,按键会死机,到现在也还没有找到问题点。准备做JTAG。然后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
楼主的程序我烧进去后不能显示任何东西~!是黑屏!

楼主:
【13楼】 XUEPENGBIN 薛鹏斌

开机没有。电池电量可够。

软件楼上兄弟也用过了。应该可以开机的

网友:
TO 【13楼】 XUEPENGBIN 薛鹏斌
将 PocketSuffer 文件夹里的文件编译后写进机子即可.

网友:
TO 【12楼】 new.ease
做个简易的JTAG即可.坛子有资料.
串口用分立元件的.
如果用集成的,要用支持3.3V.
我在用时发现用分立元件的串口可以支持3.3V,呵呵.原来一直以为只能用5V.

网友:
刷了 new.ease 朋友的OS-II系统后上图.
拍相水平很差.呵呵...

机子 (原文件名:IMG_0025aa.JPG)

0S运行中 (原文件名:IMG_0032aa.JPG)

有时按键死机 (原文件名:IMG_0039aa.JPG)

网友:
呵呵.
拍相水平很差劲.凑合看.

楼主:
【18楼】 awfi

唉,又是一个印象派。

网友:
to 【20楼】 new.ease

呵呵.平时没有怎么用相机.
拍微距的东西还是要有点拍相基础才行.

网友:
TO new.ease

我想把你的代码在 AVRSTUDIO中编译使用(毕竟调试起来非常的方便),结果死活都在报错误,因为关于SED1355的操作中原形和声明不一样,而且原型中好象可以同时支持多个LCD屏的(个人理解),搞了很长时间都不是怎好修改!你如果也是在AVRSTUDIO中调试的话,可不可以连项目一起传上来啊!

楼主:
【22楼】 gaoqiru
呵呵,要是我可以JTAG调试就好了。

我用GCC的摸着搞。我装了AVRSTUDIO好了。看看能不能搞个项目。

不会用,建个项目录。不知道怎么样加入包含文件

网友:
是不是用楼主的程序直接烧进去啊?
我怎么烧进去MAIN.HEX屏幕没反应?
难道是人品太差了?

网友:
to 【24楼】 XUEPENGBIN 薛鹏斌
你是编译那个文件夹的.
我是编译PocketSuffer里的Makefile.
我的可以开机,效果如上面的图.

传个HEX给你试试.
os-II HEXourdev_387793.txt(文件大小:42K) (原文件名:main.txt)

将TXT改成HEX即可刷.

楼主:
OK AVRSTUDIO 项目文件来了。

【24楼】 XUEPENGBIN 薛鹏斌

注意熔丝位的设置

网友:
谢谢,编译通过...马赛克成功显示!

网友:
谢谢!楼主和【25楼】 awfi
现在俺的屏幕上也能显示了!真是太兴奋了!
谢谢你们!

网友:
可惜,没有银子买相机啊!等明天上班了借个手机拍几张照片.

网友:
TO NEW.EASE

怎么没有绘图函数啊?

楼主:
没有完成移植。原来的库写的太复杂了。所以用汇编写了几个显存操作的基本函数

网友:
TO new.ease

这里有个 ucgui在m128的测试

你看看有没有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20911&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继续关注,一直支持!

网友:
TO new.ease
找到 一个可能的BUG ,是不是BUG还有待 new.ease确认,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函数具体是什么意思,所以不敢枉下结论.
文件名: hal_init.c 第303行
case 8:
         for (i = 0; i <= 255; ++i)
            {
            color[RED] = (BYTE) (i << 4);
            color[GREEN] = (BYTE) (i << 4);
            color[BLUE] = (BYTE) (i << 4);
            seSetLutEntry( i, color );
            }
         break;

这个for循环是个死循环,不知道和按键死机有没有关系.

楼主:
【35楼】 gaoqiru
那是初始化函数里的。是单色显示的调色板。用不到的。

BUG应该是在。键盘中断,或者是PUTC函数里面

【33楼】 awfi
貌似uC/GUI很大。进一步研究中。移到机子上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好,继续抓虫....

楼主:
哈哈,找到虫。原来在键盘中断中没有保存和恢复相应的片选信号

网友:
恭喜,我试哈先....你把改了的地方说明一下,我好试哦

楼主:
不过还是有点不完美。
keyboard.c

UCOSISR(SIG_INTERRUPT6)  // INT6 //
{
  INT8U t;
  PushRS();
  OSIntEnter();
  t=PORTB;
  KEY_RAED(KeyBuf[Keywriteidx]);
  Keywriteidx++;
  if(Keywriteidx==KEY_BUF_SIZE)Keywriteidx=0;
  OSSemPost(KeySem);                              /* 发出关机信号量                                   */
  PORTB=t;
  OSIntExit();
  PopRS();
}

网友:
也就是说有时还是会死机,只是概率小了很多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楼主:
是的。因为现在还不知道M128的所有硬件连接。有的端口不好操作

网友:
你能够做到这个样子,相当不错了,强人啊!

网友:
to 【41楼】 new.ease

按照你的改了下再刷机.
发现BUG还是有的.改变不大.
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
如果是这里的问题,加了语句应该效果明显才对.
我是业余水平,对操作系统无从下手啊.

楼主:
【45楼】 awfi

是的,我只保存了片选。但没有关闭其它总线设备的片选。所以效果不明显。还在进一步改进中

楼主:
个人精力有限呀。发最新版供大家。测试   抓虫。

现在屏幕的上方显示的是堆栈的使用情况。这样才知道有没有堆栈溢出。
第一列 堆栈大小  第二列 剩余堆栈   第三列   使用中的堆栈

GUI底层有较大的变化。精简了N多。死机率减少。(还是有。那位有JTAG的同志看看)

uC OS II  FOR MEGA128 (AVRGCC) V4版ourdev_390054.rar(文件大小:95K) (原文件名:ucos2.70.rar)

网友:
os 我也没有搞过,外行.....我想搞一个字体大小可以任意变化的函数...目前有点小的进展,不过只能够成培的增大或者减小

网友:
对了new.ease 你不是早就要把你的JTAG搞起来的吗?怎么还不见动静啊!

楼主:
手头现在没有M16的片子所以现在还没办法搞。JTAG
其实uC/OS光用不难。网上的资料也很多。我也是第一次搞。当然还有好多不懂。

网友:
有新的进展没有,一直关注中,我试图JTAG调试一下,结果好象根本就无从下手,不知道应该把断点设到那里,也不知道该监控那些变量......很茫然,估计只有你知道怎么JTAG,早点把JTAG搞起来啊,兄弟......

网友:
关注一下,有空再搞
。。。。

网友:
没有新出炉的东西啊......

网友:
【14楼】 new.ease
请问你一下,颜色参数的RGB是怎么样定义的,我弄了一个图片,256色的,显示出来的是黑白灰度的.....

网友:
谁还有多余的吗

楼主:
【54楼】 gaoqiru
565 的格式。共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