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做过“甲烷检测仪”的朋友没有,我想咨询一点问题

楼主(2008-08-21):
如题~~
劳驾~~

网友:
这个比较强,谁放屁一下就检测出来了
找找,应该有甲烷传感器的

网友:
楼主有什么问题,请讲

楼主:
传感器用的是黑白元件。
1、听说有2脚的和4脚的传感器,不知道是否是同一个东西?
2、热催化式的传感器是否需要做隔爆处理?因为其温度能达到500摄氏度
3、对于其非线性部分如何进行非线性校正?加一个增益可调的放大器?
4、能有一个可以参考的电路图么?

网友:
还有6只脚的呢.

网友:
1、2只脚的是分体元件,他需要用一对。
2、民用的需要做隔爆处理,工业和矿用的不需要,因为它本身就是隔爆产品。
3、可以进行分段线性化,一般在3%以上线性才开始变坏。
4、可以。

催化燃烧传感器参考电路图 (原文件名:MC系列工业、便携、矿用电路.jpg)

zhpowerpcb 冷月
6只脚的一般是半导体传感器,那个一般用于民用报警器,没有线性。

网友:
光电的最好,精度高,稳定性好。
不过我见过国外的热催化式得,做的很好。

网友:
国外阿尔法说,“世界上最好的催化元件在中国!”

楼主:
kejiren123 :我看文献说在0~4%的浓度内是线性的,你所谓的变坏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呢?能具体第一点么,谢谢

楼主:
另外我想请教:在无甲烷的环境下,软件调零是怎么一个概念呢?把内部显示值归零就行了么?不会吧,还有个定标的过程吧

楼主:
kejiren123 :可以联系你嘛?直接请教你吧

网友:
我认为民用才不要防爆处理, 外面的粉末铜罩是一般防爆处理

矿用和工业才防爆处理的,煤矿是B类防爆,化工是C类防爆,C类防爆算是最高级了, 要求用C类本安电源,基本是3重过电压过电流保护

甲烷浓度在5%以下,一般不会爆炸,5%-15%之间一般才会爆炸,大于15%一般会直接燃烧

当甲烷浓度和空气浓度是最佳混合的时候,甲烷可以最好的燃烧,发出最大热量,甲烷浓度大或空气浓度大甲烷都不能充分燃烧,这才是非线性的原因

一般桥式电路采用黑白元件,国外也有用单个黑元件用恒流源供电的

到底用桥好呢?还是用恒流好呢?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搞清楚

热催化探头的原理就是:探头是一段螺旋状的铂金丝,铂金丝的直径一般是0.018mm,纯度99.99%以上, 双面附着一层催化剂,当把催化剂加热到一定温度,甲烷就会在催化剂表面燃烧,产生热量,从而影响铂金丝阻值,产生电压偏移,温度高了也会把催化剂烧死,从而没有效果

国内做传感器的很多,尤其是大学的,还申请了很多专利,到处骗钱,但是能做出来的没几个

自从去了深圳阿尔法市场推广会,啥时吃惊,人家给出了很多传感器原始的资料和原理,人家说:“我们的专利早就过期了,我们的所有资料都可以在网站上找到,仿制我们的厂家已经很多了,我们现在卖的已经不是技术了,我们在卖的是2,3十年的传感器生产经验和我们的工艺,我相信用我们产品的厂家都能感觉到他们的东西和我们的差距”

我回来查阅专利,发现真的很多很多专利和人家的一样,做传感器的人一看就知道抄袭

楼主:
有收获啊~~~
但估计煤矿用的如果是低浓度的,在高浓度的地方会烧毁;如果是高浓度的,估计灵敏度达不到。
好像测试浓度范围越低,灵敏度越高吧?黑白元件用的是热催化式,蕞高能到4%,我个人觉得煤矿用的话还不够,容易把传感器烧坏。
除非传感器本身线性特征很好,不然浓度越高,越需要做大量的线性补偿工作,不知这样说对不对?

灵敏度 :20~50mV/1%   请问这种传感器的灵敏度的表达含义是什么?20~50mV下最低能到1%?
还有对于该传感器,分辨率代表什么意思?和灵敏度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煤矿下有用两个传感器做的,就是用一个高浓度热导传感器和一个低浓度催化传感器,高浓度时把催化传感器关断;也有用一个传感器的。

“灵敏度 :20~50mV/1% ”是指在1%甲烷浓度下电桥输出20~50mV。
“分辨率”一般矿下的是0.01% CH4。

laoma 我要到日本去放烟火
“到底用桥好呢?还是用恒流好呢?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搞清楚 ” 我个人认为还是桥比较好,因为用单元件恒流的温度补偿就很头痛,1%CH4球体表面才升高10度左右,使用环境温差有20度很正常,按标准上就不用说了。

楼主:
回 kejiren123 :
问题1:我看很多产品上有这两个参数。这个“灵敏度”和“分辨率”是传感器自身的特性吧?我们不需要在编程和硬件上做设计吧?再说分辨率能到0.01%,但在1%甲烷浓度下电桥输出20~50mV,是不是对应的指的是0.01%浓度下电桥输出0.2~0.5mV?

问题2:上次您的图里的RW做调零电位器,很多文献里也有这种电位器。很多产品能调零,但是从软件调零。这里的RW是不是出厂时候的调零?以后就用软件调零?

问题3:您的图里后续放大器应该用仪表放大器吧,要求桥路的两路输出的差压?

问题4:低浓度催化传感器在3%以上需要做一点非线性补偿,那高浓度热导传感器需要非线性补偿么?谢谢

网友A:
问题1:是的,实际就是零点几毫伏。
问题2:调零可以硬件也可以用软件,实际用软件调零的较多。
问题3:是的,其实用一个差分运放也是可以。
问题4:可以用插补算法,在0-100%插入几个标准点,就是用几种标准气标定。

楼主:
谢谢kejiren123 。顺便问问,一般煤矿产品有“4-20mA”的输出?请问这种标准输出就是用DAC来做么还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那个4引脚的包括:VCC+GND+2个差分输出吧?但我问了问,深圳那边有2个脚的,不清楚呢?

网友:
可以用DAC来做,也可以用专门的4-20mA转换芯片来做,比如AD421、AM422、AM402等等。
深圳那边应该是民用半导体传感器,你可以问一下。半导体的几乎没有线性,而且不防爆。
一般四个脚中间的两个连一起当信号端,余下的两个做电源和地引脚,没有方向性。

楼主:
中间2个连在一起做信号端?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
你看到矿下用的催化传感器就知道了。

网友:
煤矿下用的甲烷传感器太不好找了,条件恶劣,离散性太大了.

楼主:
嗯,我看过MJC4这样的传感器,中船研究所的。当然,催化式的稳定度不是很高,有待提高!

网友(2019-02-22):
引用 网友A:
问题1:是的,实际就是零点几毫伏。
问题2:调零可以硬件也可以用软件,实际用软件调零的较多。
问题3:是 ...

请帮忙推荐线性度比较好的甲烷(天然气),性价比高的传感器或者厂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