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编译器能写中文注释吗

楼主(2008-08-21):
NEC编译器能写中文注释吗!请问怎么设置!英文不习惯!

网友:
可以
但是要用外挂编辑器,比如UE之类的

设置方法:
在TOOL/PM plus settings中如下图设置

第一栏是将你的外置编辑器的软件目录正确写上
第二栏只需要这样设置就可以了 这可以让你DEBUG的时候准确找到问题

网友:
好,学到一招

楼主:
还是不行!
随便加了句如
//初始化
就出现如下错误!
main.asm(719) : RA78K0S error E2204: Illegal character
main.asm(720) : RA78K0S error E2201: Syntax error

网友:
为什么不用iar呢?也不用这么的费劲

网友:
TO:jom520
你好
你是用汇编吗?如果用汇编不能用“//”注释哦
应当用“;”

楼主:
TO  NEC-etouch 北京意同创科技有限公
用的C 我把呀改成英文就可以了不出现错误了!

网友:
同问.
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真的方便不少!

网友:
to NEC-etouch 北京意同创科技公司:
按照你的方法设置了ultra editor 32.exe,为什么关闭PM后,下次再看的时候中文又乱了呢?帮帮忙

网友:
TO:jom520
要设置编译选项Compiler options中的Extend中的Eanable C++ Comment,Ignore form //till end of ,
把这一项勾上就OK了。

网友:
顶上
to NEC-etouch 北京意同创科技公司:
按照你的方法设置了ultra editor 32.exe,为什么关闭PM后,下次再看的时候中文又乱了呢?帮帮忙

网友:
ls,nec自己的ide就这样

网友:
真是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