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DHT90/SHT10)实时显示小系统详解——新手斗胆亮一下处女作

楼主(2008-08-21):
温湿度实时显示小系统详解

一、        目的与要求
制作一个温湿度实时显示小系统,响应时间控制在1s左右,探头部分能够放进大约10cm直径的容器中。
二、        工作原理
采用AT89S52单片机作为本系统的控制单元,传感器采用DHT90(即把SHT10封装为4个2.54标准插针的独立结构,大连北方测控代理的价格为50元/片),显示模块为LCD1602。单片机收到来自DHT90的温湿度数据,再经过软件线性拟合,最后送到1602上显示并没隔1s刷新一次数据。
三、        原理图

图1 温湿度显示系统原理图 (原文件名:图1.jpg)

四、        硬件设计
电源部分采用+5V开关电源集成模块(实测输出电压5.19V),这符合DHT90和AT89S52单片机的供电要求。本系统电路设计较简单,难点至于软件编写与调试。
五、        软件设计
5.1 流程图

软件流程图 (原文件名:流程图.jpg)
  5.2 软件调试过程及经验
    对于本系统,我首先调试1602的显示程序,重点理解时序图。对硬件理解清楚后,参照相关程序,编写自己规范的程序。然后,调试DHT90数据通信显示,在SHT11(DHT90/SHT10也属于同系列)例程中,显示功能是利用51单片机串口向上位机发数据,在上位机上显示温湿度。所以,这部分在我的程序中就去掉了。同样,DHT90程序部分的关键也是时序图,读明白时序图,就可以很快得进入编程调试阶段。
六、        系统实物图

图2 单片机控制及显示部分 (原文件名:图2.jpg)

图3 LCD1602显示特写 (原文件名:图3.jpg)

图4 传感器部分特写(准备封装为一个小的探头) (原文件名:图4.jpg)
七、        菜鸟的小结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从零开始做这个温湿度测量小系统,现在终于有了初步的成果。在这期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焊接技术(当然还是比较菜),下载线制作等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锻炼了自己的实践能力。嗯,很多东西难与不难就看你做没做过。呵呵,套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句话就是: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一开始,做下载线,我感觉很难很难,但现在回头一看,那就是小case而已。
通过这个小系统的制作,我从一个“理想的电子爱好者”转变为一个“实践的电子爱好者”。从享受电子成品的快乐到享受电子DIY过程的快乐,这是一直升华,DIY很美妙。最后一句与所有DIY爱好者共勉。
最后,欢迎大家交流学习,给我批评指正!

附源程序(调试成功版):
/***********************************************************************************
;功能说明:DHT90与LCD1602的温湿度显示
;文件名称:DHT90.c

;微处理器:AT89S52
;编译环境:Keil uVision V2.38a

;作    者:
;版    权:(c)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V1.2
;修改日期:2008.08.16
;修改说明:添加了一个LCD_disp_str()函数
;***********************************************************************************/

/*************定义接口********************
         P0------DB0~DB7  (LCD1602)
         P2.0------RS      (LCD1602)
         P2.1------RW      (LCD1602)
         P2.2------E       (LCD1602)
                 P2.6------SCK     (DHT90)
                 P2.7------DATA    (DHT90)
*****************************************/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第一部分LCD1602设置 START****************************************
#define LCD_DB        P0
        sbit         LCD_RS=P2^0;   //P2^0是p2.0的意思;LCD_RS与P2.0等效起来,对LCD_RS 读写,就是对P2.0读写 好处在于LCD_RS含义直接明了,写程序多了就会知道有必要de
        sbit         LCD_RW=P2^1;   //P2^1是p2.1的意思
        sbit         LCD_E=P2^2;    //P2^2是p2.2的意思

/******定义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写指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在某个屏幕位置上显示一个字符,X(0-15),y(1-2)
void LCD_disp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LCD1602显示字符串函数
void delay_n10us(uint n);                     //延时函数

/*--------------------------------------
;模块名称:LCD_init();
;功    能:初始化LCD1602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x7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c);//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n10us(100);       //延时清屏,延时函数,延时约n个10us
}

/*--------------------------------------
;模块名称:LCD_write_command();
;功    能:LCD1602写指令函数
;占用资源: P2.0--RS(LCD_RS),P2.1--RW(LCD_RW),P2.2--E(LCD_E).
;参数说明:dat为写命令参数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
delay_n10us(10);
LCD_RS=0;         //指令
LCD_RW=0;         //写入
LCD_E=1;          //允许
LCD_DB=dat;
delay_n10us(10);  //实践证明,我的LCD1602上,用for循环1次就能完成普通写指令。
LCD_E=0;
delay_n10us(10);  //实践证明,我的LCD1602上,用for循环1次就能完成普通写指令。
}

/*--------------------------------------
;模块名称:LCD_write_data();
;功    能:LCD1602写数据函数
;占用资源: P2.0--RS(LCD_RS),P2.1--RW(LCD_RW),P2.2--E(LCD_E).
;参数说明:dat为写数据参数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delay_n10us(10);
LCD_RS=1;          //数据
LCD_RW=0;          //写入
LCD_E=1;           //允许
LCD_DB=dat;
delay_n10us(10);
LCD_E=0;
delay_n10us(10);
}

/*--------------------------------------
;模块名称:LCD_disp_char();
;功    能:LCD1602显示一个字符函数,在某个屏幕位置上显示一个字符,X(0-15),y(1-2)。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X为1602的列值(取值范围是0-15),y为1602的行值(取值范围是1-2),dat为所要显示字符对应的地址参数。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uchar address;
  if(y==1)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LCD_write_data(dat);
}

/*--------------------------------------
;模块名称:LCD_disp_str();
;功    能:LCD1602显示字符串函数,在某个屏幕起始位置{X(0-15),y(1-2)}上显示一个字符串。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X为1602的列值(取值范围是0-15),y为1602的行值(取值范围是1-2),str为所要显示字符串对应的指针参数。
;创建日期:2008.08.16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LCD_disp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uchar address;
  if(y==1)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while(*str!='\0')
  {
    LCD_write_data(*str);
    str++;
  }
}

/*--------------------------------------
;模块名称:delay_n10us();
;功    能:延时函数,延时约n个10us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1(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2008.08.16
;修改说明:修改为较精确的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n10us(uint n)
{
        uint i;
        for(i=n;i>0;i--)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延时10us@12M晶振
                }
}

//*********************第一部分LCD1602设置 END****************************************

//*********************第二部分DHT90设置   START****************************************
sbit SCK  = P2^6;      //定义通讯时钟端口
sbit DATA = P2^7;      //定义通讯数据端口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int i;      //定义了两个共用体
  float f;
} value;

enum {TEMP,HUMI};      //TEMP=0,HUMI=1

#define noACK 0             //用于判断是否结束通讯
#define ACK   1             //结束数据传输
                            //adr  command  r/w
#define STATUS_REG_W 0x06   //000   0011    0
#define STATUS_REG_R 0x07   //000   0011    1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000   0001    1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000   0010    1
#define RESET        0x1e   //000   1111    0

/****************定义函数****************/
void s_transstart(void);               //启动传输函数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连接复位函数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DHT90写函数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DHT90读函数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测量温湿度函数
void calc_dht90(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温湿度补偿

/*--------------------------------------
;模块名称:s_transstart();
;功    能:启动传输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s_transstart(void)
// generates a transmission start
//       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__     ___
// SCK : ___|   |___|   |______
{
   DATA=1; SCK=0;                   //Initial state
   _nop_();
   SCK=1;
   _nop_();
   DATA=0;
   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
   SCK=1;
   _nop_();
   DATA=1;
   _nop_();
   SCK=0;
}

/*--------------------------------------
;模块名称:s_connectionreset();
;功    能:连接复位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 communication reset: DATA-line=1 and at least 9 SCK cycles followed by transstar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
// SCK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____|   |___|   |______
{
  unsigned char i;
  DATA=1; SCK=0;                    //Initial state
  for(i=0;i<9;i++)                  //9 SCK cycles
  {
    SCK=1;
    SCK=0;
  }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

/*--------------------------------------
;模块名称:s_write_byte();
;功    能:DHT90写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 writes a byte on the Sensibus and checks the acknowledge
{
  unsigned char i,error=0;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if (i & value) DATA=1;          //masking value with i , write to SENSI-BUS
    else DATA=0;
    SCK=1;                          //clk for SENSI-BUS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SCK=0;
  }
  DATA=1;                           //release DATA-line
  SCK=1;                            //clk #9 for ack
  error=DATA;                       //check ack (DATA will be pulled down by DHT90),DATA在第9个上升沿将被DHT90自动下拉为低电平。
  _nop_();_nop_();_nop_();
  SCK=0;
  DATA=1;                           //release DATA-line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acknowledge //返回:0成功,1失败
}

/*--------------------------------------
;模块名称:s_read_byte();
;功    能:DHT90读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reads a byte form the Sensibus and gives an acknowledge in case of "ack=1"
{
  unsigned char i,val=0;
  DATA=1;                           //release DATA-line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SCK=1;                          //clk for SENSI-BUS
    if (DATA) val=(val | i);        //read bit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SCK=0;
  }
  if(ack==1)DATA=0;                 //in case of "ack==1" pull down DATA-Line
  else DATA=1;                      //如果是校验(ack==0),读取完后结束通讯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SCK=1;                            //clk #9 for ack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SCK=0;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DATA=1;                           //release DATA-line
  return val;
}

/*--------------------------------------
;模块名称:s_measure();
;功    能:测量温湿度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makes a measurement (humidity/temperature) with checksum
{
  unsigned error=0;
  unsigned int i;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switch(mode){                     //send command to sensor
    case TEMP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TEMP); break;
    case HUMI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HUMI); break;
    default     : break;
  }
  for (i=0;i<65535;i++) if(DATA==0) break; //wait until sensor has finished the measurement
  if(DATA) error+=1;                // or timeout (~2 sec.) is reached
  *(p_value)  =s_read_byte(ACK);    //read the first byte (MSB)
  *(p_value+1)=s_read_byte(ACK);    //read the second byte (LSB)
  *p_checksum =s_read_byte(noACK);  //read checksum
  return error;
}

/*--------------------------------------
;模块名称:calc_dht90();
;功    能:温湿度补偿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calc_dht90(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 calculates temperature [C] and humidity [%RH]
// input :  humi [Ticks] (12 bit)
//          temp [Ticks] (14 bit)
// output:  humi [%RH]
//          temp [C]
{ const float C1=-4.0;              // for 12 Bit
  const float C2=+0.0405;           // for 12 Bit
  const float C3=-0.0000028;        // for 12 Bit
  const float T1=+0.01;             // for 14 Bit @ 5V
  const float T2=+0.00008;           // for 14 Bit @ 5V

  float rh=*p_humidity;             // rh:      Humidity [Ticks] 12 Bit
  float t=*p_temperature;           // t:       Temperature [Ticks] 14 Bit
  float rh_lin;                     // rh_lin:  Humidity linear
  float rh_true;                    // rh_true: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humidity
  float t_C;                        // t_C   :  Temperature [C]

  t_C=t*0.01 - 40;                  //calc. temperature from ticks to [C]
  rh_lin=C3*rh*rh + C2*rh + C1;     //calc. humidity from ticks to [%RH]
  rh_true=(t_C-25)*(T1+T2*rh)+rh_lin;   //calc.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humidity [%RH]
  if(rh_true>100)rh_true=100;       //cut if the value is outside of
  if(rh_true<0.1)rh_true=0.1;       //the physical possible range

  *p_temperature=t_C;               //return temperature [C]
  *p_humidity=rh_true;              //return humidity[%RH]
}

//*********************第二部分DHT90设置   END****************************************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value humi_val,temp_val;
        unsigned char error,checksum;
        unsigned int wendu,shidu;
        LCD_init();
        s_connectionreset();
        LCD_disp_str(0,1,"TE");
                LCD_disp_str(0,2,"RH");

//*********初始化温度显示区*********
        LCD_disp_str(2,1,"TTT.TC");

//*********初始化湿度显示区*********
        LCD_disp_str(2,2,"RRR.R%");

        delay_n10us(20000);     //延时0.2s

        while(1)
        { error=0;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 &humi_val.i,&checksum,HUMI);  //measure humidity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 &temp_val.i,&checksum,TEMP);  //measure temperature
          if(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in case of an error: connection reset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calc_dht90(&humi_val.f,&temp_val.f);            //calculate humidity, temperature
                        wendu=10*temp_val.f;
                        LCD_disp_char(2,1,wendu/1000+'0');              //显示温度百位
            LCD_disp_char(3,1,(wendu%1000)/100+'0');        //显示温度十位
            LCD_disp_char(4,1,(wendu%100)/10+'0');          //显示温度个位
                        LCD_disp_char(6,1,(wendu%10)+'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shidu=10*humi_val.f;
                        LCD_disp_char(2,2,shidu/1000+'0');               //显示湿度百位
            LCD_disp_char(3,2,(shidu%1000)/100+'0');         //显示湿度十位
            LCD_disp_char(4,2,(shidu%100)/10+'0');           //显示湿度个位
                        LCD_disp_char(6,2,(shidu%10)+'0');               //显示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
          //----------wait approx. 0.8s to avoid heating up SHTxx------------------------------
                  delay_n10us(80000);                                //延时约0.8s
        }
}

网友:
这个探头不封装怎么用啊~不能光是做实验用啊~

楼主:
恩,拿贴片式的SHT10把探头封装好,就更好用。
但现在用在一个需要粗略控制温湿度的实验中来测量温湿度也挺好用的。
以后有时间有条件再封装一下!

网友:
“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

这句是什么意思?是延时了5us,还是3us?

楼主:
“_nop_();”是intrins.h头文件中的函数 ,用于延时。对于51晶振为12M时,3个“_nop_();”精确延时5us,但我的89s52晶振为11.0592M,所以延时大约为5us,这基本符合程序的延时精度要求。

你可以参见下文:
《Keil C51程序设计中几种精确延时方法》
来源: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4866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延时&bbs_id=1006
2.1  短暂延时

  可以在C文件中通过使用带_NOP_( )语句的函数实现,定义一系列不同的延时函数,如Delay10us( )、Delay25us( )、Delay40us( )等存放在一个自定义的C文件中,需要时在主程序中直接调用。如延时10 μs的延时函数可编写如下:

  void Delay10us( )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

  Delay10us( )函数中共用了6个_NOP_( )语句,每个语句执行时间为1 μs。主函数调用Delay10us( )时,先执行一个LCALL指令(2 μs),然后执行6个_NOP_( )语句(6 μs),最后执行了一个RET指令(2 μs),所以执行上述函数时共需要10 μs。  可以把这一函数当作基本延时函数,在其他函数中调用,即嵌套调用\[4\],以实现较长时间的延时;但需要注意,如在Delay40us( )中直接调用4次Delay10us( )函数,得到的延时时间将是42 μs,而不是40 μs。这是因为执行Delay40us( )时,先执行了一次LCALL指令(2 μs),然后开始执行第一个Delay10us( ),执行完最后一个Delay10us( )时,直接返回到主程序。依此类推,如果是两层嵌套调用,如在Delay80us( )中两次调用Delay40us( ),则也要先执行一次LCALL指令(2 μs),然后执行两次Delay40us( )函数(84 μs),所以,实际延时时间为86 μs。简言之,只有最内层的函数执行RET指令。该指令直接返回到上级函数或主函数。如在Delay80μs( )中直接调用8次Delay10us( ),此时的延时时间为82 μs。通过修改基本延时函数和适当的组合调用,上述方法可以实现不同时间的延时。

网友:
在SHT10的函数里直接写了3个nop语句:_nop_();_nop_();_nop_();我觉得没有调用子函数,在12MHz下,应该是延时了3us啊,为什么在注释里写的是:5us?

楼主:
谢谢,你提醒是对的。我已修改了我的注释。
这部分我主要是参照了SENSIRION官方的SHTXX的c语言例程,注释部分也照搬了。所以出现了这种错误。

c语言例程 (原文件名:1.jpg)
我的本意是指delay_n10us()这个函数没循环一次大约延时10us。
void delay_n10us(uint n) //延时n个10us@12M晶振
{
        uint i;
        for(i=n;i>0;i--)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楼主:
修改注释错误后的完整DHT90与LCD1602的温湿度显示源程序
这是编译好的keil c工程包--DHT90与LCD1602的温湿度显示程序ourdev_391073.rar(文件大小:38K) (原文件名:dht90-07.rar)
/***********************************************************************************
;功能说明:DHT90与LCD1602的温湿度显示
;文件名称:dht90-07.c

;微处理器:AT89S52
;编译环境:Keil uVision V2.38a

;作    者:Huang Yanxiang
;版    权:(c)Huang Yanxiang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V1.2
;修改日期:2008.08.26
;修改说明:添加了一个LCD_disp_str()函数,修改了延时函数的注释。(感谢ouravr的网友wyb4993的提醒)
;***********************************************************************************/

/*************定义接口********************
         P0------DB0~DB7  (LCD1602)
         P2.0------RS      (LCD1602)
         P2.1------RW      (LCD1602)
         P2.2------E       (LCD1602)
                 P2.6------SCK     (DHT90)
                 P2.7------DATA    (DHT90)
*****************************************/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第一部分LCD1602设置 START****************************************
#define LCD_DB        P0
        sbit         LCD_RS=P2^0;   //P2^0是p2.0的意思;LCD_RS与P2.0等效起来,对LCD_RS 读写,就是对P2.0读写 好处在于LCD_RS含义直接明了,写程序多了就会知道有必要de
        sbit         LCD_RW=P2^1;   //P2^1是p2.1的意思
        sbit         LCD_E=P2^2;    //P2^2是p2.2的意思

/******定义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写指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在某个屏幕位置上显示一个字符,X(0-15),y(1-2)
void LCD_disp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LCD1602显示字符串函数
void delay_n10us(uint n);                     //延时函数

/*--------------------------------------
;模块名称:LCD_init();
;功    能:初始化LCD1602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x7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c);//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n10us(100);       //延时清屏,延时函数,延时约n个10us
}

/*--------------------------------------
;模块名称:LCD_write_command();
;功    能:LCD1602写指令函数
;占用资源: P2.0--RS(LCD_RS),P2.1--RW(LCD_RW),P2.2--E(LCD_E).
;参数说明:dat为写命令参数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
delay_n10us(10);
LCD_RS=0;         //指令
LCD_RW=0;         //写入
LCD_E=1;          //允许
LCD_DB=dat;
delay_n10us(10);  //实践证明,我的LCD1602上,用for循环1次就能完成普通写指令。
LCD_E=0;
delay_n10us(10);  //实践证明,我的LCD1602上,用for循环1次就能完成普通写指令。
}

/*--------------------------------------
;模块名称:LCD_write_data();
;功    能:LCD1602写数据函数
;占用资源: P2.0--RS(LCD_RS),P2.1--RW(LCD_RW),P2.2--E(LCD_E).
;参数说明:dat为写数据参数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delay_n10us(10);
LCD_RS=1;          //数据
LCD_RW=0;          //写入
LCD_E=1;           //允许
LCD_DB=dat;
delay_n10us(10);
LCD_E=0;
delay_n10us(10);
}

/*--------------------------------------
;模块名称:LCD_disp_char();
;功    能:LCD1602显示一个字符函数,在某个屏幕位置上显示一个字符,X(0-15),y(1-2)。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X为1602的列值(取值范围是0-15),y为1602的行值(取值范围是1-2),dat为所要显示字符对应的地址参数。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uchar address;
  if(y==1)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LCD_write_data(dat);
}

/*--------------------------------------
;模块名称:LCD_disp_str();
;功    能:LCD1602显示字符串函数,在某个屏幕起始位置{X(0-15),y(1-2)}上显示一个字符串。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X为1602的列值(取值范围是0-15),y为1602的行值(取值范围是1-2),str为所要显示字符串对应的指针参数。
;创建日期:2008.08.16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LCD_disp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uchar address;
  if(y==1)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while(*str!='\0')
  {
    LCD_write_data(*str);
    str++;
  }
}

/*--------------------------------------
;模块名称:delay_n10us();
;功    能:延时函数,延时约n个10us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1(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2008.08.26
;修改说明:修改为较精确的延时函数,"_nop_()"延时1us@12M晶振
;-------------------------------------*/
void delay_n10us(uint n)  //延时n个10us@12M晶振
{
        uint i;
        for(i=n;i>0;i--)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第一部分LCD1602设置 END****************************************

//*********************第二部分DHT90设置   START****************************************
sbit SCK  = P2^6;      //定义通讯时钟端口
sbit DATA = P2^7;      //定义通讯数据端口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int i;      //定义了两个共用体
  float f;
} value;

enum {TEMP,HUMI};      //TEMP=0,HUMI=1

#define noACK 0             //用于判断是否结束通讯
#define ACK   1             //结束数据传输
                            //adr  command  r/w
#define STATUS_REG_W 0x06   //000   0011    0
#define STATUS_REG_R 0x07   //000   0011    1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000   0001    1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000   0010    1
#define RESET        0x1e   //000   1111    0

/****************定义函数****************/
void s_transstart(void);               //启动传输函数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连接复位函数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DHT90写函数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DHT90读函数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测量温湿度函数
void calc_dht90(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温湿度补偿

/*--------------------------------------
;模块名称:s_transstart();
;功    能:启动传输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s_transstart(void)
// generates a transmission start
//       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__     ___
// SCK : ___|   |___|   |______
{
   DATA=1; SCK=0;                   //Initial state
   _nop_();
   SCK=1;
   _nop_();
   DATA=0;
   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
   SCK=1;
   _nop_();
   DATA=1;
   _nop_();
   SCK=0;
}

/*--------------------------------------
;模块名称:s_connectionreset();
;功    能:连接复位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 communication reset: DATA-line=1 and at least 9 SCK cycles followed by transstar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
// SCK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____|   |___|   |______
{
  unsigned char i;
  DATA=1; SCK=0;                    //Initial state
  for(i=0;i<9;i++)                  //9 SCK cycles
  {
    SCK=1;
    SCK=0;
  }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

/*--------------------------------------
;模块名称:s_write_byte();
;功    能:DHT90写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 writes a byte on the Sensibus and checks the acknowledge
{
  unsigned char i,error=0;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if (i & value) DATA=1;          //masking value with i , write to SENSI-BUS
    else DATA=0;
    SCK=1;                          //clk for SENSI-BUS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3 us
    SCK=0;
  }
  DATA=1;                           //release DATA-line
  SCK=1;                            //clk #9 for ack
  error=DATA;                       //check ack (DATA will be pulled down by DHT90),DATA在第9个上升沿将被DHT90自动下拉为低电平。
  _nop_();_nop_();_nop_();
  SCK=0;
  DATA=1;                           //release DATA-line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acknowledge //返回:0成功,1失败
}

/*--------------------------------------
;模块名称:s_read_byte();
;功    能:DHT90读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reads a byte form the Sensibus and gives an acknowledge in case of "ack=1"
{
  unsigned char i,val=0;
  DATA=1;                           //release DATA-line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SCK=1;                          //clk for SENSI-BUS
    if (DATA) val=(val | i);        //read bit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3 us
    SCK=0;
  }
  if(ack==1)DATA=0;                 //in case of "ack==1" pull down DATA-Line
  else DATA=1;                      //如果是校验(ack==0),读取完后结束通讯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3 us
  SCK=1;                            //clk #9 for ack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3 us
  SCK=0;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3 us
  DATA=1;                           //release DATA-line
  return val;
}

/*--------------------------------------
;模块名称:s_measure();
;功    能:测量温湿度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makes a measurement (humidity/temperature) with checksum
{
  unsigned error=0;
  unsigned int i;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switch(mode){                     //send command to sensor
    case TEMP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TEMP); break;
    case HUMI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HUMI); break;
    default     : break;
  }
  for (i=0;i<65535;i++) if(DATA==0) break; //wait until sensor has finished the measurement
  if(DATA) error+=1;                // or timeout (~2 sec.) is reached
  *(p_value)  =s_read_byte(ACK);    //read the first byte (MSB)
  *(p_value+1)=s_read_byte(ACK);    //read the second byte (LSB)
  *p_checksum =s_read_byte(noACK);  //read checksum
  return error;
}

/*--------------------------------------
;模块名称:calc_dht90();
;功    能:温湿度补偿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08.08.15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calc_dht90(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 calculates temperature [C] and humidity [%RH]
// input :  humi [Ticks] (12 bit)
//          temp [Ticks] (14 bit)
// output:  humi [%RH]
//          temp [C]
{ const float C1=-4.0;              // for 12 Bit
  const float C2=+0.0405;           // for 12 Bit
  const float C3=-0.0000028;        // for 12 Bit
  const float T1=+0.01;             // for 14 Bit @ 5V
  const float T2=+0.00008;           // for 14 Bit @ 5V

  float rh=*p_humidity;             // rh:      Humidity [Ticks] 12 Bit
  float t=*p_temperature;           // t:       Temperature [Ticks] 14 Bit
  float rh_lin;                     // rh_lin:  Humidity linear
  float rh_true;                    // rh_true: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humidity
  float t_C;                        // t_C   :  Temperature [C]

  t_C=t*0.01 - 40;                  //calc. temperature from ticks to [C]
  rh_lin=C3*rh*rh + C2*rh + C1;     //calc. humidity from ticks to [%RH]
  rh_true=(t_C-25)*(T1+T2*rh)+rh_lin;   //calc.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humidity [%RH]
  if(rh_true>100)rh_true=100;       //cut if the value is outside of
  if(rh_true<0.1)rh_true=0.1;       //the physical possible range

  *p_temperature=t_C;               //return temperature [C]
  *p_humidity=rh_true;              //return humidity[%RH]
}

//*********************第二部分DHT90设置   END****************************************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value humi_val,temp_val;
        unsigned char error,checksum;
        unsigned int wendu,shidu;
        LCD_init();
        s_connectionreset();
        LCD_disp_str(0,1,"TE");
                LCD_disp_str(0,2,"RH");

//*********初始化温度显示区*********
        LCD_disp_str(2,1,"TTT.TC");

//*********初始化湿度显示区*********
        LCD_disp_str(2,2,"RRR.R%");

        delay_n10us(20000);     //延时0.2s

        while(1)
        { error=0;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 &humi_val.i,&checksum,HUMI);  //measure humidity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 &temp_val.i,&checksum,TEMP);  //measure temperature
          if(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in case of an error: connection reset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calc_dht90(&humi_val.f,&temp_val.f);            //calculate humidity, temperature
                        wendu=10*temp_val.f;
                        LCD_disp_char(2,1,wendu/1000+'0');              //显示温度百位
            LCD_disp_char(3,1,(wendu%1000)/100+'0');        //显示温度十位
            LCD_disp_char(4,1,(wendu%100)/10+'0');          //显示温度个位
                        LCD_disp_char(6,1,(wendu%10)+'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shidu=10*humi_val.f;
                        LCD_disp_char(2,2,shidu/1000+'0');               //显示湿度百位
            LCD_disp_char(3,2,(shidu%1000)/100+'0');         //显示湿度十位
            LCD_disp_char(4,2,(shidu%100)/10+'0');           //显示湿度个位
                        LCD_disp_char(6,2,(shidu%10)+'0');               //显示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
          //----------wait approx. 0.8s to avoid heating up SHTxx------------------------------
                  delay_n10us(80000);                                //延时约0.8s
        }
}

楼主:
加裤子了哈

楼主:
楼上谦虚呀,期待大作噢!

网友(2008-11-06):
我做的没你的这么强啊。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写程序的风格很好啊,习惯不错,这可是基本功

网友(2009-03-09):
学习了,记号一个 :)

网友:
值得学习啊,不过记得这个带湿度的探头有点小贵啊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那个k1的那两个脚接哪里的啊?

网友(2009-04-08):
我是个超级新手      我也遇到一样问题了,不过我的是用端口发送数据让其返回一个温度和湿度的值其它的一样  用调试助手连接  ,我应该怎么做帮帮忙

网友:
我是个超级新手   我也遇到 和你一样的问题了就是我是用串口发送个数据过去  让其返回一个温度和湿度的值 用串口调试助手连接   我学要怎么做请指教  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谢谢了  急用 !!!!!1

网友:
超级初学者                利用51单片机串口向上位机发数据,在上位机上显示温湿度
应用什么改动哪  主函数怎么写  急用      有没有相关程序   谢谢了 我的邮箱sall_649983308@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2009-05-14):
楼主!有没有你的仿真文件啊?!急求!!要答辩了~~湿度计搞不定!!谢谢麻烦联系下我~邮箱183145130@qq.com

网友:
很好,顶一下,想移植到STM32上,据说SHT10的IIC不是标准接口,也要软件模拟才行。

网友(2009-07-18):
谢谢.正在参考移植到M128上,还没成功.

网友:
传感器不经济啊

我记得前几个月有人发过一个帖子,数字湿度传感器才10元左右,跟DS18B20一样的单线通讯

网友:
哈,就是还看不懂。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2009-09-01):
想问下楼主温度为负时是如何计算显示的

网友(2009-12-08):
请问楼住,SHT的工作时序是否是这样理解的呢!
第一 启动的时候送发送一组“传输启动”序列进行数据传输初始化,
第二、然后通过“写”状态寄存器发送测量的命令,使SHT测量,完成后,拉低DQ的电平作为ACK信号。
第三、通过“读”状态寄存器读出测量数据,传输出两个字节的数据和1位CRC检验数据。从MSB开始到LSB。
第四、最后在软件实现转换

网友:
冒昧的问下楼主,按照你的程序接图怎么仿真不了

网友:
数字传感器精度太差,无法满足工业测量要求

网友(2010-01-08):
不能实现零下温度的测量显示,程序中如何修改?dzzgdz@163.com

网友:
好作品,顶一下。

网友:
加油    呵呵呵   我也是个菜鸟   哈哈

网友:
呵呵,还有图解哦,学习一下顶上去

网友:
怎么补设计超过了多少温度就报警啊!

网友(2010-03-30):
楼主说的好啊,我也打算做一个,但是是用SHT11做,对了你这个传感器带IIC总线吗?

网友(2010-05-16):
SHT11用了校准程序,会更标准

网友:
相对于SHT11 国产的DHT11 更好操作,几个也便宜 单总线

网友(2010-09-06):
mark下以后用,谢谢

网友(2010-11-10):
程序很规范,整洁!!

网友:
顶!楼主注释写得很详细

网友(2011-01-03):
mark~~~~有时间自己做一个

网友:
mark 之 温湿度

网友:
mark,正准备研究DHT11

网友(2011-03-03):
mark 仿真成功,PO位上拉10K排阻接LCD1602. P2.6 SCK P2.7DATA,我是拿SHT11当DHT90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