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啊,怎么在DELPHI7中添加MSCOMM控件啊?

楼主(2008-08-21):
下面是我在网上找的安装方法

引入MSComm控件的方法
   (1)进入Delphi 编程环境下,在菜单项中选中Component/Import ActiveX选项,出现ActiveX控件导入窗口;
   (2)在其中选中Microsoft Comm Control 6.0(Version 1.1),并按需要选定Palette pages、unit dir name、Search path值(一般取默认值),最后选择Install按钮进行安装。即可将MSComm控件引入到Delphi 中。
   (3)在编程使用中,直接打开ActiveX控件,选取TMSComm控件,放在窗体上,设置其属性即可。其使用方法与Delphi其它控件相同。

这下面使我安装过程图片,怎么与上面讲的不一样,当然安装也没有完成~
控件版本为Microsoft windows Common Control 6.0(sp6)(Version 2.0),

点击安装提示已安装

在ActiveX中未找到MSCOMM

正确的安装方法是什么?

网友:
如果是Delphi的话,spcomm ,comport,ApdComPort,这三个控件用起来更方便

网友(2009-01-1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正在找解决方法

网友:
(1)进入Delphi 编程环境下,在菜单项中选中Component/Import ActiveX选项,出现ActiveX控件导入窗口;

(2)选择“Add”按钮,在打开的窗体里边找到MSCOMM32.OCX文件,一般在windows\system32\下面

(3)Install...

楼主那个网上的方法根本不知所云啊

网友(2009-06-28):
如楼上所说在windows\systerm32 里找到了MSCOMM32.OCX
然后再点Install就可以在ActiveX这个控件栏里找到MSCOMM的控件图标了!

谢谢啦!

网友:
delphi下好的串口通讯组建有好多的,为啥非要用那个烦人的ActiveX呢?还要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