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请问从串口发送该指令到gprs模块,如何在程序里表示空格?

楼主(2008-08-21):
char start3[]="AT+CNMI=2,2, ,0\r\n";
想用串口发送这句话到模块
sim100模块已经通过串口连接avr,
目的是为了自动读取手机发向模块的短信
但是我不知道这里char start3[]="AT+CNMI=2,2, ,0\r\n";
2, ,0  两个逗号之间是有空格的,我想问下,这个空格需要用相应的asii码表示么,还是直接打空格建就可以了?

网友:
打空格就好了,编译器会自动转换的.

网友:
这条命令不用加空格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