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邀】上RIGOL普源DS1052E数字示波器『实测』及『相关技术资料』!陆续添加ing...

楼主(2008-08-21):
该机型的价格是2000元。

坛子上很多朋友关注普源新推出的DS1000E系列数字示波器,由于最近一直在忙着筹备普源的展会这篇文档来的有些迟…
因本人学计算机出身,这方面能力有限,so就有什么写什么了实话实说,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正,3Q~!下面~开始。。。DO。。。
<!--#include file="简介" -->
<!--#include file="实物图" -->
<!--#include file="实测情况" -->
<!--#include file="特别比较说明" -->
<!--#include file="说明书及驱动软件" -->
<!--#include file="读取、计算DS1000E系列数字示波器采样率和存储深度的方法 " -->

2008年8月初我第一手拿到DS1000E系列数字示波器,性价比之高是以往常理难以想象的。
DS1052E更是重新定义入门级示波器的带宽为50M!不仅如此,在原DS1000C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和升级,采用全新模拟前端设计使示波器本底噪声非常小,不再有快速校准功能。在继承1Mpts高存储深度的情况下提升实时采样率为1GSa/S,加强了示波器捕获异常信号的能力,准确绘制波形。值得一提的是,RIGOL推出DS1000E更是把TFT真彩屏纳入入门级示波器的基本配置。这样的指标价格估计会让国内其它厂家汗颜~据听说,安泰信示波器开始停产,优利得示波器的研发停止,合作的电子科大从普源买了一批示波器~听说~听说~!一直想找armok证实一下~呵呵,作为优利得的主要研发部门买普源示波器是真事。
这样的结果希望看到也不希望看到,有竞争才会有进步,互相价格战,我们才能买到更实惠的产品。同为国产品牌,只在低端争来争去让别人看笑话,为什么不能共同把示波器高端产品的研发搞上去,很想看到国产示波器完胜泰克、力科、安捷伦!~….唉~也希望大家不仅是看个笑话得个实惠,中国的技术还是要靠我们大家啊!这里有中国的未来!
。。跑题了~~~继续~。。呵~
DS1000E系列分DS1052E和DS1102E两个型号,后者带宽是100M,其它都一样。数字示波器的主要性能指标:带宽100M/50M,采样率1GS/S,存储深度1M,5.6寸TFT真彩屏,U盘存储,便携式超薄外观,仅有2.4kg。
具体指标不多说了,上实物图看看:

这里有个问题要说一下,普源最新示波器的探头已经换了生产厂家,质量较以往有所加强,以前的探头..~不说也罢~!
下面上实测图,看看实测情况:

特别说明~与UT2000系列的一些比较:
<!—以下观点仅供参考。。-->
选择‘长存储’》》连接探头到校准信号》》‘AUTO’――时基调到100ms――‘STOP’时基调到100us,观察波形。。。时基1ms时,UT已经没有波形,采样点极少,而DS1000E继续放大10倍波形依然清晰。‘AUTO’后按‘STOP’,缩小查看全部记录时间5ms,放大后观察每10us有5个采样点。
计算UT2000存储深度:5点÷10us×5ms=2500点,其广告资料写成1M并不真实。
FFT光标测量问题。FFT是示波器分析信号频率分量的重要功能,UT2000的FFT无法进行光标测量,用户无法得到准确的信号分析结果,DS1000E手动光标可以准确测量FFT波~
方法:1。FFT运算:连接探头到校准信号――AUTO――MATH――操作‘FFT’――信源选择CH1;
2。.光标测量:CURSOR――光标模式‘手动’――光标类型X――信源选择FFT。
按钮方面的差别。UT2000所有旋钮不能按下,没有一键回中功能,操作不太方便。DS1000E旋钮手感较好,每个旋钮按下后有响应的快捷功能。

最后说一说关于数字示波器波形边缘不平滑毛刺多的问题,很多用过数字示波器的朋友都会理解的。主要是给没用过数字示波器的朋友说明一下,这个问题一天解释好几遍~~还是用图来说明吧,示波器采样率越高得到的波形细节越多越真实,随着采样率的加大,波形边缘毛刺就会增加,因为采集的信号多了,很多小信号也进来了,这才是趋于真实的信号!这点是一般模拟示波器做不到的。很多低档数字示波器采样率极低,小信号抓不到,波形看上去又细又平滑,但并不代表波形平滑细腻就真实,结果恰恰相反。

本着绿色环保理念,图片已进行缩减。

DS1000E系列数字示波器用户使用说明书和驱动软件:

◎#DS1000E数字示波器采样率及存储深度的实时读取和计算方法,这个还是有点用处的,太长了,搞成文档下载吧~~

网友:
够详细,顶下,呵呵

网友:
这款的auto下小信号捕捉怎么样? 我的5022小信号没法自动捕捉到 >_<

网友:
老是“听说...听说...”也不厚道啊,呵呵

优点大家应该很清楚了,我主要来说说不足:
1、屏幕波形更新速率较慢。
2、20mV/DIV时内部噪声还是很明显的,我这台DS1052E基本在3到4mVp-p(用自动测量功能得出的数值)。
3、开机半小时后的漂移我这台在3mV左右。
4、两个通道的显示有轻微的不重合现象,2mV左右,校准后仍然存在。
5、1GSa/S这个指标是通过软件插值得到的(50ns或更快的设置下示波器自动进行插值),实际硬件速率不明,不知其他品牌示波器是否也是如此。
6、TFT屏幕估计是模拟屏,而且显示的点略有发虚,不仔细是看不出来的。
7、风扇噪声比较大,出风口能明显感觉到热度,温差我还没测过。

建议有条件的网友测试一下系统带宽是否能达到普源标称的指标。

网友:
1GSa/S下是没有1Mpts存储深度的,500MSa/s及以下速率时才能达到1Mpts。

网友:
有网友反映未接地线时会轻微漏电麻人。大家都是搞技术的,应该知道原因。

网友:
和其他国产品牌的入门级示波器相比较的话,DS1052E性价比应该是最高的了。

网友:
搞个8位单片机应该足够用了。不高搞别的就很难一步到位了。考虑中。。。

网友:
请问   图中

低电平时 上边出现的一个点或是两个点的 正常嘛

是信号源的问题 还是示波器的啊?

楼主:
回【9楼】 yaya001 ,已确定是信号源的问题,这个信号源输出方波到M时会有些不稳定,超过6M就变形了~小信号输出50Hz时,实际输出的频率在40~88Hz之间跳~~

回 【2楼】 gerbee,不知道您说的小信号的范围是多大??我试了4mV,试了50Hz 都能自动捕捉到波形。

网友:
希望优力德可以顽强的活下去,这样我就有希望2K买个100M的普源了
昨天普源5022ME电的手都快废了,接上地线好些了

网友:
支持国产 ,希望产品越高越好,到时我儿子长大了就可以用国产的示波器了。

网友:
这个帖子放这不是很适合吧,明显的广告,跟技术讨论放在一起不是很适合,如有其他原因除外

网友:
我的信号源和你一样,我的是F120

网友:
楼上的你竟然说和你的信号源一样?详细的说一说你的是什么信号源吧。

楼主:
^_^这个信号源是盛普的
我这个是F10~  频率输出是10M
F120那可是相当高端了,120M的信号发生器,价格不菲

网友:
刚用过一台ds5102ca,发现其上下及左右位移键响应速度比较慢,不像模拟示波器或者TEk的示波器可以做到实时响应,
请问lz这种情况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在ds1000E系列中有没有改进?

楼主:
DS5102CA是早期的早期产品了
您说的上下及左右位移键是POSITION键吧?DS1000E几乎没有什么延迟,响应速度很快,随调随动

网友:
【29楼】 yuhang
我的信号源和你一样,我的是F120
--------------------------------------
我测试的信号源是自己用电感和电容并联瞬间加高压产生的衰减震荡波形,你说和你的一样就怪了。
这个波形只有几百微秒的周期,模拟示波器是看不到的,数字示波器就是好啊

楼主:
这个波形看上去有些艺术性~^_^

网友:
tjzhky 李军
我用这个示波器 想看看 , 操作 24c02 或者 93c46 的波形 , 像这种事情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  请回答一下

楼主:
感谢阿莫提醒,不会让你为难的:)
回【25楼】 Trylin ,我写这篇帖子用了一天多做测试、整理、删减后发上来的,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敲的。对于新的DS1000E,官方没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因为某种原因我这边是国内第一个拿到这款示波器的,很多朋友都要我做一下实际测试并整理相关的文件软件上来~~找了半天没合适的版面...而且发完才知道不是那几个朋友想要发的版面~~
阿莫说新论坛会开仪器方面的版面,在等待~还想试着申请个斑竹当当~呵

楼主:
回awsoft,俺对于E2PROM不甚了解~
知道测量方式和被测频率就可以(被测频率远小于示波器标称带宽,,被测频率越接近示波器标称带宽的极限数值,测量精度越低,50M示波器并不意味着可以精确测量50M的波形)

网友:
24c02  400K速度 你应该看看晶振 我用5022me看22.1184M晶振 很累哦 泰克的可以 但我公司泰克是100M彩屏的浩贵

5022ME用自动可以捕捉  手动不好捕捉到

楼主:
嗯,具体测量可以请教一下楼上的兄弟
不过更正下~
不是泰克滴可以~
是带宽滴可以~
UT100M/AT100M/RIGOL 100M滴都可以^_^

网友:
使用一段时间了,是物超所值的
与老5022ME比,一个50M一个25M,一个1GS/S一个500MS/S,指标差距很大,而价格相差不大,该选谁心中应该有数了
真彩色屏幕虽然没有想象的那么细腻,可能是屏幕外加了一层硬模的关系..不过可视角度大多了,公司那台5022ME要坐到正面才能看清 侧面看屏幕变色偏粉,这个1052E就不会
1M存储深度很强大, 上万块钱的泰克也没法与之相比
只是希望联机软件方面能够做的更完善些
tjzhky 李军 人也不错;)

网友:
看起来不错,对DS1102E很感兴趣.

楼主:
DS1102E和DS1052E只是带宽的区别,其它方面是一样的
关键看实际测试的带宽需要。

以前DS5000系列的单色屏和彩屏,可视角度是要差些~~

“1M存储深度很强大, 上万块钱的泰克也没法与之相比”,哈哈,已经好几个买家朋友这样说了

网友:
我是个刚入门示波器的菜鸟 请教DS1052E 看CAN-BUS的波形怎么样

楼主:
楼上的朋友搞汽车的?关键还是看被测频率范围,正弦波最好不超过示波器自身带宽的三分之一。

网友:
选择‘长存储’》》连接探头到校准信号》》‘AUTO’――时基调到100ms――‘STOP’时基调到100us,观察波形。。。时基1ms时
-------------------------------------------------------------------------------------------------------------------

公司TEK 那台已经看不到波形了…存储深度还是很关键!
如果做波形分析普源这款很有优势
而且个人的实际测量,普源这款和泰克的差别不大啊,读数频率计波形都很准确,做为学习用这样足够了,感觉不像大家说的那样差距明显,希望用过这款1000E的朋友出来说句公道话(我说的一般测试,没有针对极限测量)
电脑联机软件的稳定性有待改正,程控示波器操作出现几次程序没响应情况
不过好过泰克软件还要交钱才能用~
这是我对比用过的感受,论坛上另篇帖子好像有些误导,国产没有想象的那么差。

楼主(2009-03-09):
原来这个帖子也还在~~
改天我要重新整理一下,毕竟现在09年3月新版示波器稳定度和小信号方面都有所加强,BUG也是最少的

楼主:
马可福音?
马克 货币?
marked?
记号?

网友(2009-04-14):
请问李军,1052E内部有没有继电器来回切换?是不是1022C没有?

网友:
顶一下,应该普源在国内做得还是不错的!

楼主:
【55楼】 lmserver,这两款都有继电器

网友:
tjzhky 李军 周5发的货,周六就到了,天津到深圳仅用了一天,申通的效率还不错。

测试了一下。优点总结:

1、开“长存储”时,抓到波形,时基放大500倍都不失真,TEK的TDS系列没法比。

2、TFT屏幕刷新很快,左右移动波形,不晃眼,TEK的TDS也没法比。

3、内部可以存储10个波形,TEK的TDS有没法比。

4、所有的旋钮都可以按下,很快捷。

5、有MENU ON/OFF,比原来的5000系列人性化。

6、有4种界面方案,有选择余地。

7、。。。。。。。等我发现再说。。。。。。。。

个人认为,1052E太超值了。

网友:
在说个缺点,上位机软件在通讯的时候比较卡,响应慢。

不过,毕竟是免费的,用不也不多,可以了。

网友(2010-06-17):
装了下pc上的客户端,和别的示波器的客户端是一样的,只是驱动不同。是不是客户端是某个公司出的,各个示波器厂家是不是驱动自己开发,客户端都是公用的

网友:
李军,我是深圳的,我也想入手一台DS1052E ,我QQ:26225337

楼主:
楼上的朋友已加,我Q44957397
或者直接到http://rigol.taobao.com淘宝联系
没签名是不太方便~
没找到那个申请签名的帖子~~

网友(2010-11-24):
用过普源DS1102E等100M示波器的朋友,测过10M-20M较标准的方波的朋友能发个截图吗,看一下100M的示波器实际效果怎样,必竟很多单片机的频率上到10M或20M了,希望不会像正弦波一样的。
另外我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DS1102E在测试普通视频信号时有个视频行触发功能,不知道在屏幕上可以看到具体是哪一行吗(就是行号的字符显示),网上的说明书上看不出来。而好几种国产类似的机器都有这个行号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朋友已加,我q44957397
或者直接到http://rigol.taobao.com淘宝联系
没签名是不太方便~
没找到那个申请签名的帖子~~

签名可以在 “个人功能”----->“修改个人资料”中加吧。

还有问一下 最近还有没有 普源示波器的活动啊,想入手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hebin939朋友,已经改了。到时联系给您多优惠!

回【65楼】 heguang
根据示波器带宽选择的规律,100M带宽测10M方波是没什么问题的
视频触发可以指定和显示行号

视频触发指定行号 (原文件名:palDS1052E.jpg)

网友:
关注这个示波器中,想出手了。

网友(2011-01-11):
今天在老板那拍下了一台,等待老板发货中

网友:
DS1052E今天到手,已升级100M,发帖庆贺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ds1052e今天到手,已升级100m,发帖庆贺一下!

可以升级吗?之前XX 100MHZ 升级会不会降成 50MHZ

网友:
可以升级,需要用和谐版的固件先降级到02.02 SP1,然后升级为DS1102E,然后再升级固件到DS1102E 的02.05 SP1最新固件即可。
已经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亲自操作了,呵呵,成功了,没有变砖头!

网友:
还要降阿~~已经忘记怎么降.....
如果已经更新 02.05 是否能降?
你的版本与国外 02.05.01.02 版不一样

网友:
我的是02.05.01.00版本的,与02.05.01.02都属于SP1版,使用同一个02.02 SP1和谐固件即可,老外帖子里写的很清楚。
使用USB连线,省的设置超级终端和使用ALT+010的输入方法,先降级,然后改型号,改完再升级到最新固件,就这样,加上两次升降级用时5分钟,全部过程不超过7分钟搞定。

网友:
降级就是把和谐版的固件存入一个小于1G的格式化好的空白的U盘内,插入示波器后按提示操作就行了。

楼主(2011-02-11):
如果这样可以,前段时间版本不能改的朋友,比如02.05,先把固件升级为02.05 SP1,再用破_解版本的02.02.SP2固件降级。。。一样也可以改100M了

网友(2012-01-15):
看了大家的评论,决定入手DS1052E。

网友:
1102e 100兆才2200多啊!
修改错别字。

网友:
DS1052E升级的发个用后感受看看,我关注他很久啦

网友:
从李老板那买了一台,记号。

网友D:
年后我想考虑入一台,李老板现在卖的1052E还能升100M吗?(硬件有无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问,李老板现身说法

网友:
年前已到手DS1052。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近段时间,拿去研究升级的人较少,都是买回去用的,毕竟对于仪器来说三年保修和品质稳定是最重要的,很多是打算出了保修期再研究,还有些是打算硬改。
软件刷机的方式,现在的版本估计还没破_解。主要是前段时间的DS1052E序列号都是DS1EN开头,而以前能破_解的序列号是DS1ED开头。
也可能有人破_解了但没发出来共享,曾有个客户说他刷成功了,但他说是让别人弄的,具体方法他不知道~。~。
目前新到的这批序列号是DS1ED的,似乎能看到些希望

楼主(2012-04-08):
引用 网友D:
年后我想考虑入一台,李老板现在卖的1052E还能升100M吗?(硬件有无变化?) ...

新情况:
最新版本DS1052E已可以破解,已有论坛朋友成功刷机到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