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怎么把gprs模块里面的数据通过串口传送回给单片机呢,大家帮我想想把,急死了,

楼主(2008-08-21):
如何通过模块把数据传回给单片机呢?

比如我现在用手机发送Z到gprs模块,想让与模块连接的单片机收到这个Z,不知道怎么让单片机读出来!我的目的是想让SIMl00接收短信作为控制数据,通过串口传送给单片机,单片机分析数据,如果满足条件,则执行来控制
现在就是无法让短信的内容到达单片机!

如果用模块建立tcp/ip连接,通过网络调试助手这个软件,里面有个手动发送的选项,填入发送的内容,可以到达单片机,但是现在我是短信连接,短信发送给sim100,无法传到单片机
即使我用了读取短信的at指令,还是没效果,不知道什么原因,麻烦大家了

楼主:
我的目的是想让SIMl00接收短信作为控制数据,通过串口传送给单片机,单片机分析数据,如果满足条件,则执行来控制
现在就是无法让短信的内容到达单片机!

网友:
首先确定单片机与GSM模块之间的通信是否正常,其次确定短信是否成功发送到GSM模块,如果上述条件满足,GSM模块收到短信后会通过串口发送提示消息

楼主:
短信已经在sim卡里了,用超级终端查过!
请问你说的是指模块收到短信通过串口发送给单片机的意思么?
感觉在超级终端里面,只要我发送短信给模块就会自动显示了(我已通过at指令设定为接收短信自动显示出来)
不知道在超级终端变成了串口,可否实现同样的

网友:
如果你设置成功了的话,接收到新短信的时候会有信息输出的

网友:
SIM100模块我没有用过,但是我想GSM模块的工作流程都是大同小异的。
大概的流程是:

发信息给模块->模块收到信息->模块通过某种方式通知单片机有新短信->单片机取出短信->根据内容决定做什么

所以,最重要的是单片机程序要能感知模块给出的新短信信号,然后自己从模块取出短信,感觉楼主总是在模块是否
自动送短信给单片机这里卡住了,事实上应该是,模块才不会自动把短信送到单片机上的,单片机上的程序要自己写的!

楼主:
谢谢楼上,我急死了
你所说的单片机感知到模块有短信,其实我觉得是一旦模块收到短信,就会给出一组提示  比如我们收到这样的信息:“+CMTI: "SM",3”,知道来了新信息

但是我用的是 AT+CNMI=2,2,,1
这组参数的功能是    只要来了新信息直接显示到串口,不作存储 ,这样的话就是用具体的短信内容直接代替提示:“+CMTI: "SM",3   ,这样就会保证收sim卡始终为空的,也不用人工读取短信了,但是不知道为何,我的单片机没反应!我用超级终端做过测试,只要给模块发短信就能够自动显示收到的短信,但是不会保存到sim卡。这里的问题是,超级终端是不是可以相当于串口理解,我用超级终端打发送短信的at指令,就可以向手机号发送短信,同样通过单片机向串口发送at指令也可以让模块发送短信!那么就是说既然超级终端能收到我用手机往模块发送的信息,那么串口是不是同样也能自动收到呢?

请大家再帮我想想,我急死了!

网友:
楼主还是给出详细的设备清单,连接方式,有图最好。否则根本说不清楚。
楼主说用超级终端连接,不知道连接的是什么接口?
又说用单片机连接串口,这个串口是否和上述相同?
单片机是什么?
单片机的程序是谁写的?你如何确认它能正常工作?
楼主对超级终端和串口的概念是怎么理解的?

如果从楼主字面上来看,超级终端能收到短信,那么串口(GSM模块的)一定能向单片机输出同样的东西,至于为什么
单片机没有反应,那你查单片机的问题,而不用再纠缠在超级终端和串口上了。

网友:
楼上正解  串口通信

楼主:
谢谢2位,超级终端能收到短信,那么串口(GSM模块的)一定能向单片机输出同样的东西,我也认为是这样的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单片机的响应延迟问题
似乎如果用的是 AT+CNMI=2,2,,1
(这组参数的功能是    只要来了新信息直接显示到串口,不作存储),即使我用手机发了信息,单片机似乎来不及反应还是怎么回事,所以无法产生中断

单片机串口连接gprs模块(sim100)串口,
我的本意是 手机向模块发送一个Z,一旦模块收到传输到串口,单片机收到产生接收中断,执行我想要的中断处理程序

现在我把语句换成了手动读取,而不是自动传输到串口
{send1();}
这里send1()就是读取短信的意思
这样的话单片机的确有响应了,顺利产生中断,然后执行我想要的中断处理函数
可是这样写得话,单片机就要不停的发送读取指令,感觉实在是不行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让短信来了,单片机自动读取呢
另外有没有办法让其自动删清空呢,因为移动常发垃圾短信过来,我必须保证每次读取的都是我发送的短信Z

网友:
连你自己都承认是单片机程序的问题了,那就好好调试单片机程序吧。单片机中断是怎么设计的,是使用的外部中断还是仅仅是串口
中断,都不一样的情况。你原来的设计为什么没有产生中断,这些都是你要去考虑的,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的功能才能正常,

楼主:
就是usart接收中断
似乎中断不是很灵敏,非常我不停的发送读取指令,读到z才能产生中断
如果选用短信发送到模块直接传输到串口的模式,同样的短信,无法产生接收中断

网友:
楼主,当串口收不到信息的时候,应该怎样着手分析?应该有个思路不是:

已知:单片机可发送,模块能响应,则:

1、使用串口自发自收,确保单片机串口功能完整
2、确保单片机的串口和模块BPS保持一致
3、确保串口中断能够正确响应

至于具体怎么做,那就要看你具体的一些情况而定了,不过大致思路不变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思路,受益匪浅,我再去研究一下
第一次接触实际的东西,感觉还是没经验,调试真的很考验人的耐心!

网友:
关键要思路对头,这也是真正考验人的地方。。+U,给自己的

网友(2009-03-16):
学习了,就是还不理解 thomasdu 说的,当串口收不到信息的时候,自发自收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0-06-02):
标记回复【楼主位】lwking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