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可以编译C了,可是却找不到硬件包含文件,郁闷

楼主(2008-08-22):
找了半天,下了个可以用的PM以及相关工具,发现只能使用标准的C代码和函数,在C中不认MCU的硬件符号标识,可是又找不到硬件包含文件,难道要手工定义吗?
各位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
建议用IAR,什么也不用

网友:
可以啊,MCU的SFR都可以特殊颜色显示的。PM+在新建工程的时候会自己包含你器件的硬件文件的。

网友:
#pragma sfr
用这个定义一下之后所有的特殊寄存器都应该显示为蓝色的了。

网友:
需要添加对应设备的DFxxxx.78K设备文件
https://www5.necel.com/micro/tool_reg/OdsListTop.do?lang=en
点左边的  按系列名称分类

楼主:
真的不用包含文件就行的,怪不得搜索了所有的.h都找不到,谢谢大家热心帮助

楼主:
编译不能通过

可以正常显示颜色,但是编译不过去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我安装的文件列表 (原文件名:未命名1.JPG)
早上到上班时间了,没有测试,还要请大家帮忙,另外在百度找不到可以下的iar for nec 78k,不知道谁有呀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09087&bbs_page_no=1&bbs_id=2070

楼主:
3楼正解

#pragma        SFR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void)
{
        char i;
        i=100;
        while(--i)
        {
                printf("%d",i);
                P2 = i;
        }
        while(1);
}

同时谢谢anxiangbo和所有的热心人,iar440已经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