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控制问题

楼主(2008-08-22):
大家好,我是通过GOOGLE发现这里的。
让我惊讶的是我竟然在这里注册过!!
我在做BLDC驱动,一个问题困扰我两个星期了。
BLDC在低速的时候转矩很小,爱堵转,待不动负载。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没有电流环,只有速度换。用2808控制。 pwm-lon方式驱动。
有碰到类似情况的,能不能给点提示。在没有电流环的时候,怎么增加BLDC的转矩?

网友:
速度环的话也可以调节啊,你用的PID吗?
另外,你的驱动电压是多少啊,用2808隔离了吗?

楼主:
用的PID。
母线电压300V,2808当然隔离了。不隔离早就玩完了。:(
原因可能有几种:
1,电机不行,低速时,pwm占空比小,转矩小。怎么解决?
2,转矩脉动低度时影响更明显。怎么解决?
3,PID参数不好,重新调。试过了,增大KP有一定效果。但速度也不准了。

网友(2009-02-21):
如果低俗的情况下,不使用电流环的话转矩的脉动就是比较大的。这个是所有方波BLDC的共同缺点。一般如果你使用dsp的话,建议你使用spwm来驱动BLDC,转矩脉动会比较小,而且驱动能力也会有所增强。但是可能程序上会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