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用ULINK烧写bin或HEX文件的吗?

楼主(2008-08-22):
请问能用ULINK烧写bin或HEX文件的吗?

网友:
可以的,我试过。

网友:
片外的也可以,昨天刚刚试过。。。

楼主:
请问能说说操作步骤吗?

楼主:
以上两位试验过的前辈能否指点一下,给点提示,如是否要通过什么软件等。谢谢

网友:
我直接通过keil的,目标鸡是AT91-s64和ADuC7027,s3c44b0x还没试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