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DN2981A的替代芯片,八路源驱动芯片。

楼主(2008-08-22):
请问UDN2981A的替代芯片,八路源驱动芯片。这个芯片贵,又不好买,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再问个问题 sink驱动和source驱动,有什么区别!我用这块芯片驱动LED阳极,用2982好还是,2981!

楼主:
2803只能驱动阴节,我要驱动阳极的。

网友:
6B595行不行?

楼主:
6b595是串行的,我要并行的,2068没有用过。其他都不行的。

网友:
就知道这几个常用的,其他的就不知道了。实在不行就改电路吧。

楼主:
我用7219做扫描,但是做完了发现这个不能驱动1.2寸的数码管,所以只有找个阳极的驱动,阴节用三极管可以控制。

网友(2013-08-12):
udn2981 大概多钱? td62783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