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众高手麻烦帮忙分析一下此电平匹配电路~!急~!

楼主(2008-08-22):
因为我一项目是5V系统,要与一3.3V系统通过串口通信,直接通信的话数据不稳定~
本人原本想用7407进行转换,奈何手头上没有这个IC~
请教了一工程师,他告诉我以下方案,但我分析不通,麻烦各位老大帮忙分析一下,急~
在线等~

网友:
是对的。
不过更简单的TXD5V,到RXD3.3V用一个4.7K和10K的电阻分压即可。

楼主:
楼上能否具体说一下?谢谢

网友:
很简单啊,当5V输出低的时候,二极管导通,3.3v输出是0.7V,认为是低。
当5V输出高的时候,二极管截至,3.3V输出是靠R1上拉到高电平了。

而5V输入则认为3.3v就是高电平了。

网友:
你们工程师的方法不错呀

楼主:
谢谢~这个我明白~

但是我觉得数据不稳定,主要是TXD3.3到RXD5V,因为3.3V系统TXD输出的电平有可能不到3v,因此造成的不稳定~
这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能否直接用两三极管联接来解决呢?

网友:
用这个试试,我以前用过在SPI通讯上

找个电路是3V转5V的。

网友:
方法还真不错啊

楼主:
呵呵,暂时用两个9014联接,原理与7楼差不多,可以通信~但稳定性还有待测试~
谢谢各位!!

网友:
不错不错
最近实验室 有人用 msp430(3.3v)的芯片做外围电路的时候 每一个io都用一片7407来转换 太麻烦了。
工程师的方法不错啊

网友:
真的挺好的。

网友:
7楼的图有问题,2个三极管连接没有加限流电阻。Q2迟早会烧

网友:
呵呵,楼上细心,果然如此啊~~

网友:
Q2会不会烧,让时间证明吧。

网友:
7楼的有点浪费,电平转化一个三极管就OK了,看我们的:

网友:
17楼的最佳

网友(2009-08-04):
17楼大亮

网友(2010-09-02):
速度再快就不行了,三极管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网友(2011-04-29):
一个三极管就能解决问题,楼主为什么不用?

网友:
看了17L的图才明白我和大师的差距

网友(2011-10-16):
17楼的图.用9013可以吗??

网友(2014-10-12):
先顶了,大家的方法有待实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