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字节倒序的最快算法??

楼主(2008-08-22):
诸位.我想实现一个字节的倒序,例如  11001100  ---->  00110011.
使用C语言实现
uint8 B2B(uint8  xx)
{
  uint8 yy=0;
  yy=((xx<<7)&0x80)|((xx<<5)&0x40)|((xx<<3)&0x20)|((xx<<1)&0x10)|((xx>>7)&0x01)|((xx>>5)&0x02)|((xx>>3)&0x04)|((xx>>1)&0x08);
  return yy;
}
似乎很繁琐,那位有更好的办法,实现最快的变换速度!

网友:
最新的cortex内核支持一条汇编指令直接完成倒序。1个还是2个时钟周期,最快了。avr的话用几条汇编也应该比c的快点吧!个人陋解。

楼主:
哦.基于目前的情况,使用C51的思路,有无更快的办法,讨教

网友:
楼主贴出来的代码感觉编译出来代码量会比较大,用循环应该好点。至于速度那种快用编译后软件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uint8_t B2B(uint8_t  xx)
{
        uint8_t yy = 0;
        uint8_t i = 1;

        do
        {
                if ((xx & i) > 0)
                {
                        yy++;
                }
                yy = yy << 1;
                i = i << 1;
        }
        while (i != 0);

        return yy;
}

网友:
看看这个
sbit A_0=ACC^0;//方便位操作
sbit A_1=ACC^1;
sbit A_2=ACC^2;
sbit A_3=ACC^3;
sbit A_4=ACC^4;
sbit A_5=ACC^5;
sbit A_6=ACC^6;
sbit A_7=ACC^7;

sbit B_0=B^0;//方便位操作
sbit B_1=B^1;
sbit B_2=B^2;
sbit B_3=B^3;
sbit B_4=B^4;
sbit B_5=B^5;
sbit B_6=B^6;
sbit B_7=B^7;
unsigned char SetData(unsigned char DataByte)
{
        ACC=DataByte;
        B_0=A_7;
        B_1=A_6;
        B_2=A_5;
        B_3=A_4;
        B_4=A_3;
        B_5=A_2;
        B_6=A_1;
        B_7=A_0;
        return B;
}

基于51的

网友:
查表,一条语句解决 return tab[xx];
缺点:表需要占用256个字节的空间

楼主:
试验证明使用ilcvm的方法速度上要慢于我所用的办法.
查表是最快的le ,好办法,也可行.

楼主:
位操作暂不考虑

网友:
xx=~xx;

xx=xx^0xff;

网友:
论速度的话,应该不会有比查表更快的了

网友:
假设x为 0b00001011

x = ((x & 0x55) << 1) | ((x & 0xaa) >> 1);

x = ((x & 0x33) << 2) | ((x & 0xcc) >> 2);

x = ((x & 0x0f) << 4) | ((x & 0xf0) >> 4);

x = x >> 4;

这时x为00001101,就这样用位运算速度很快。

网友:
查表的话可以分两半来查,兼顾速度和空间。

楼主:
使用查表已经满足要求,多谢大家.

楼主:
admvip 的算法不正确

楼主:
对于这个问题,我集中归纳了一下,放在我的博客上,请大家浏览.

网友:
既然追求速度,如果用查表法就类似
uint8 B2B3(uint8  xx)
{
   return  zjdx[xx];
}

这样的函数的,用inline或宏才能更快,调用函数开销太大。

#define B2B3(v) zjdx[v]

实测在12MHz,标准51下,调用一次5楼的位函数用时29us,调用B2B3函数用时19us,使用B2B3宏用时5us 。

网友:
《高效程序的奥秘》("Hacker's Delight", [美] Henry S. Warren, Jr. 著)第7章上面有讲这个内容。

网友:
7楼写得是一个4位翻转的算法,类推一下就能得到8位的

x = ((x & 0x55) << 1) | ((x & 0xaa) >> 1);
x = ((x & 0x33) << 2) | ((x & 0xcc) >> 2);
x = ((x & 0x0f) << 4) | ((x & 0xf0) >> 4);

这就是1字节位翻转的算法,7楼x=x>>4是4位反转的算法,舍弃低4位,去掉这一句就是8位的算法,演算一下就知道了。

原始位置:1 2 3 4 5 6 7 8

第一步后:2 1 4 3 6 5 8 7              //交换相邻的位
第二步后:4 3 2 1 8 7 6 5              //交换相邻的2位
第三步后:8 7 6 5 4 3 2 1              //交换相邻的4位,3条语句,26个时钟周期完成,目的实现!!!

网上很多的,位操作 and 技巧 百度上搜一下。

楼主:
各位高手让我大开眼界啊

楼主:
各位DX让我大开眼界

网友:
我特别喜欢急速快感,楼上的同志们智慧在闪耀

网友:
只是最快吗?有其他要求吗?

感觉硬件算法最快,代码量最小............呵呵

将PA口与PB口对调连接..........PA设置为输出,PB设置为输入

uint8 B2B(uint8  xx)
{
    PORTA = xx;

    return PINB;
}

网友:
哈哈,我就记得曾经在21ic上讨论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和楼上一样的“馊主意”。

网友:
回22楼:

确实快,不过牺牲硬件资源(用了16个口线)。
楼主要的是如何用C语言实现,也就是如何用软件实现。

网友(2009-07-09):
18L的方法,看起来不错,但编译代码也不少...
在ICCAVR中编译出26条指令
如果嵌入汇编的话,使用循环移位,应该只用16条指令...

网友:
速度和大小兼顾的方法,半字节查表,而且一般的单片机都支持半字节交换。

unsigned char rev_tab[]={0x00,0x08,0x04,0x0c,0x02,0x0a,0x06,0x0e,0x01,0x09,0x05,0x0d,0x03,0x0b,0x07,0x0f};

unsigned char reverse(unsigned char a)
{
    return rev_tab[a&0x0f] << 4 | rev_tab[a>>4];
}

网友:
avr中两次查表花的代码也不小了..
还是循环位移代码少...

网友:
很早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08616

网友:
比较损的方法,只要两个周期,看了别用砖头砸我

端口PA0接到PB7,PA1--PB6,PA2--PB5 把端口A和B以以上方法连上,然后
OUT   PORTA,R16
IN    R16,PINB

只要两个周期就够了哈哈,不过要占16个IO口。

网友:
蝶形交换是比较有效率的算法
对其进行稍加改进,可以实现任意位序交换
之前用其实现了洗牌交换
用了三次子蝶形交换

网友:
方法1:
源数->R16,结果->R17,花费16T
    asm("ROR        R16");
    asm("ROL        R17");//1
    asm("ROR        R16");
    asm("ROL        R17");//2
    asm("ROR        R16");
    asm("ROL        R17");//3
    asm("ROR        R16");
    asm("ROL        R17");//4
    asm("ROR        R16");
    asm("ROL        R17");//5
    asm("ROR        R16");
    asm("ROL        R17");//6
    asm("ROR        R16");
    asm("ROL        R17");//7
    asm("ROR        R16");
    asm("ROL        R17");//8
===========================
方法2:源数->R16,结果->R16,花费15T
    asm("swap R16 ");
    asm("mov  R17,R16 ");
    asm("lsl  R17 ");
    asm("lsl  R17 ");
    asm("lsr  R16 ");
    asm("lsr  R16 ");
    asm("andi R17,0xcc ");
    asm("andi R16,0x33 ");
    asm("or   R16,R17 ");
    asm("mov  R17,R16 ");
    asm("lsl  R17 ");
    asm("lsr  R16 ");
    asm("andi R17,0xaa ");
    asm("andi R16,0x55 ");
    asm("or   R16,R17 ");

网友(2010-03-07):
以前用cpld的剩余资源用硬件实现这个东西,就2个寄存器,速度应该算快的。

网友:
asm("swap %a");
a = ((a << 2) & 0xcc) | ((a>> 2) & 0x33);
a = ((a << 1) & 0xaa) | ((a>> 1) & 0x55);
混合编程,结果跟【32楼】 snoopyzz 的方法二是一样的,15T

网友:
再来个任意序的,16T
unsigned char x,y;
x=PINB;
asm("bst %x,0"); asm("bld %y,7");
asm("bst %x,1"); asm("bld %y,6");
asm("bst %x,2"); asm("bld %y,5");
asm("bst %x,3"); asm("bld %y,4");
asm("bst %x,4"); asm("bld %y,3");
asm("bst %x,5"); asm("bld %y,2");
asm("bst %x,6"); asm("bld %y,1");
asm("bst %x,7"); asm("bld %y,0");
PORTC=y;

以上是倒序的另一方法,只要改变右边的数字顺序就可以用16T完成任意顺序转换。
AVR的T类似51的进位位C。

网友(2011-07-20):
LTOR:  MOV   R0,       #8
       MOV   R1,       #0
LOOP:  MOV   A,        R7
       RLC   A
       MOV   R7,       A
       MOV   A,        R1
       RRC   A
       MOV   R1,       A
       DJNZ  R0,       LOOP
       MOV   R7,       A
       RET
END

网友:
忘了标记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39405

网友(2011-11-29):
mark了,正在用18楼的算法。

网友(2013-02-01):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16] =                                 //字节倒序查询表
{0x0,0x8,0x4,0xC,0x2,0xA,0x6,0xE,0x1,0x9,0x5,0xD,0x3,0xB,0x7,0xF,};

LCD_BUS = Table[disp_Comm >>4] | (Table[disp_Comm & 0x0F] <<4);

有一次我把液晶屏画反了,就是这样补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