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新想法,能不能用机械手臂的形式做雕刻机?

楼主(2008-08-22):
看了不少雕刻机都是用龙门架的式样,能不能用机械手臂的形式?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8-24,13:22:52 加入。
你的原标题:“有个新想法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那就不容易做得更精确了。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
可以的,在国外的一个网站见过,用来加工模型。

楼主:
我想精度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精度没问题,成本是问题

网友:
作业空间不一样,运动学的正反解,算起来比直角坐标的难的多,一大推三角函数,而且有的逆解有不唯一。

网友:
我原来的单位曾经搞了几台机械手用来模拟人手按手机键盘进行操作和测试的.精度,速度都还不错.就是成本比较高.控制还是用PLC的.

楼主:
6楼说的实在是太正确的。确实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想问问大家
做小型的雕刻机有什么用啊
能赚钱吗
还是diy

网友:
楼主就是想搞个精确的工业机器人?

我想GE, SIEMENS之类的公司肯定有不少(纯外行话)????

网友(2008-09-30):
先不说难度,我认为追求的方向不一样,机械手更追求的运动轨迹,系统刚度不容易像雕刻机一样好。而雕刻机对于机械手而言是个专用的东西,如11楼所说的数控铣床。

把机械手做成雕刻机,至少手臂要很粗,呵呵

网友:
没问题啊.就是有点大材小用了.工业机器手是多自由度联动啊.DIY的难度比雕刻机大多了.雕刻机是最简单的数控铣了

本贴被 dygl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9,12:09:52.

网友(2009-05-05):
其实雕刻机也属于机械手之类的.
本站的(或者市面90%)属于笛卡尔坐标系的
类人手臂那是球坐标系的(复合球坐标系)
两个坐标系定位精度不一样的,要做同一个精度的下的事,成本当然就不一样了.

网友:
建议楼主编下3关节机械手的程序看下先,搞完(很可能还没有搞完的时候)了以后估计你也没有这个兴趣了。

网友:
试试划一条直线,
看一看 G-code.
其乐无穷.

网友:
离手臂支座近的地方精度高
离手臂支座远的地方精度低

网友:
其实普通雕刻机的运动平台也可以叫三轴机械手。
关节式机械手的优点是活动空间大,可实现大范围的高自由度运动,可以安装各种设备,比如点焊机、激光器、喷漆头、夹持机械手等以适应各种应用场合。安装主轴做雕刻机当然可以,只要精度满足要求就行。
我用过motoman的六轴机械手,精度不错,但具体参数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