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何无法运行片上调试

楼主(2008-08-22):
我手上的是78f0485的学习板 用MINICUBE2与电脑相连 用MINICUBE Utilities V1.37 MINICUBE2 Diagnostic Tool 测试目标板通过  但是在PM+中调用ID78K0-QB V3.00 并加载完文件之后却跳出个对话框   大意是说片上调试被关闭  学习板的跳线我都接到debug上了   软件方面我只是用c写了个只有while死循环的程序 编译时选择了 debug build 模式  请教大师我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你从以下几个问题看是否设置正确:
1、看一下0PTION BYTE中的0084字节是否设置为调试允许?应当设置为02H或03H
2、在TOOL/LINK OPTION中打开允许片上调试设置。
3 若用MINICUBE2,请确认OCD板安装上没有,且MINICUBE2上的拨码是否选择正确。
4 请按照Minicube2的硬件接口是否正确,请参考minicube2手册,手册NEC网站有下载。
5, 如果使用汇编,请确认OCD所使用的RAM和ROM资源不要占用,具体参考minicube2手册,C语言就没有这个问题,只需要选择linker option 的debug 功能。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热心解答  但问题暂时还未解决!!!
你说的第一条  我在hex文件里面看到0084字节的内容为00   我想问一下 我用c语言编写  该如何设置该位
第二条我先前已经设置正确
第三条我已经用MINICUBE Utilities V1.37测试通过 测试结果如下
  13:14:57
  Target Clock: 4.00MHz [OK]
  Target Power: 3.2V [OK]
  Target Reset: LOW
  OCD Control Code V2.00
  MINICUBE2 4100 A V4.04
  Program Download: OK
  Run Test: OK
  Flash Erase: OK
  ALL OK
第四条应该也是正确的 如果接口有错ocd的测试应该通不过吧
第五条我的link option中的 on—chip debug已经开启
  Emulator Test End

网友:
你可以参考: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12991&bbs_page_no=1&bbs_id=3013
里面那个汇编文件就是设置OPTTION BYTE的方法

楼主:
谢谢意同创科技公司的工程师迅速的热心的解答     问题解决了
你们的售后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