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与 VHDL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8-23):
上学期刚学的FPGA,用的是VHDL语言,看到论坛上不少verilog编写的代码,不知道它们有啥区别,哪一个更好?

网友:
VHDL诞生于1982年。在1987年底,VHDL被IEEE和美国国防部确认为标准硬件描述语言 。自IEEE公布了VHDL的标准版本,IEEE-1076(简称87版)之后,各EDA公司相继推出了自己的VHDL设计环境,或宣布自己的设计工具可以和VHDL接口。此后VHDL在电子设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并逐步取代了原有的非标准的硬件描述语言。而Verilog HDL是由GDA(Gateway Design Automation)公司的PhilMoorby在1983年末首创的,最初只设计了一个仿真与验证工具,之后又陆续开发了相关的故障模拟与时序分析工具。1985年Moorby推出它的第三个商用仿真器Verilog-XL,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使得Verilog HDL迅速得到推广应用。1989年CADENCE公司收购了GDA公司,使得VerilogHDL成为了该公司的独家专利。1990年CADENCE公司公开发表了Verilog HDL,并成立LVI组织以促进Verilog HDL成为IEEE标准,即IEEE Standard 1364-1995。
由于GDA公司本就偏重于硬件,所以不可避免地Verilog HDL就偏重于硬件一些,故Verilog HDL的底层统合做得非常好。而VHDL的逻辑综合就较之Verilog HDL要出色一些。所以,Verilog HDL作重强调集成电路的综合,而VHDL强调于组合逻辑的综合。所以笔者建议,你作重于集成电路的设计,则只需Verilog HDL就可以了,若你要进行大规模系统设计,则你就必须学习VHDL。
另外,学习过Verilog HDL的朋友应该知道,Verilog HDL很具有C语言的风格,不能说“所以”,但结果差不多,也具有C语言一样的不严密性。所以在硬件电路设计时就得有相应的考虑。

网友(2011-09-30):
讲的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verilog,而且我接触的不少芯片工程师也主要用这个

网友(2011-10-30):
verilog跟C接近多了,有C的基础就容易些。个人感觉

网友:
我感觉verilog和C纯属长得像

网友:
就是两个不同标准吧,个人感觉会c的话,可能更习惯verilog,纯属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