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到馄饨套件,请问哪位大大有这个套件所用电子原件的型号和数量啊?

楼主(2008-08-23):
哪位大大提供一下  这个套件的电子原件型号和数量,我好校对一下,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套件的程序下载还要另外买下载器吗???

网友:
我已经焊接好了,都很齐备,就是板子画得不咋的,M7焊接的时候很烦心。器件质量可以,数量一般不会出错。

楼主:
听说有三极管引脚不匹配  有这个现象吗??  要下载程序的话  要用什么工具吗?

网友:
闭合JP7。然后用STM32下载器。用串口就可以了

楼主:
STM下载器  是单单一个软件  还是要再买这个硬件啊???

网友:
我的焊完了,还不错。要仔细看焊接注意事项那个帖子。T1,T2 不能焊的,干脆不用USB了,反正工控也用不到!
下载的买个Ulink吧,很便宜的。
STM32的串口ISP根本不好用,还是JTAG的好用!

楼主:
在馄饨焊接帖中看到有位前辈说 PCB上三极管引脚标号不匹配  到底有没有这个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