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外线发射距离过短有什么解决方法?

楼主(2008-08-23):
这是红外线的发射和接收部分 (原文件名:发射接收.JPG)

单片机引脚发送38K频率载波,38K的PWM占空比为 3/5

38K的发送800us,停止6400us, 发送与停止时间比为 1/9

接收为HX1838一体化红外接头

单片机一上电,HX1838即可接收到800us的低电平

用手距近离挡住红外线发光管,接收头正常接收800us低电平,松开手时,接收头恢复高电平

( 现在不明白的是,开机时没有障碍物阻挡为什么会接收到800us的低电平?
如果不用手在接收头前阻挡一下,这个800us的低电平会一直存在? )

这个感应电路最长距离为37cm ,在37cm内如果有障碍物阻挡,接收头会有效感应,

但一旦超出这个范围,最典型的是在50cm左右,用手遮挡,接收头会收到信号,但当你的手移走后,这个800us的低电平就会一直存在.

直到你在37cm有效范围内再用手遮挡一次,接收头才再次恢复正常!

以下是波形图

这是38K频率发射波形 (原文件名:发射波形.JPG)

这是HX1838接收到的波形 (原文件名:接收波形.JPG)

楼主:
接收头在没有任何障碍物遮挡的情况下接收到红外管发射的信号是什么原因呢?

50cm前面有障碍物遮挡,接收头接收到信号后,把障碍物移开,但接收的信号却还一直存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信号一直存在,再次把障碍物在接收头前37cm遮挡,接收头收到信号,把障碍物移开,接收头没有收到信号,接收头恢复正常!又是什么原因?

有什么方法可以有效加长发射长距离?

网友:
我的也是,而且灯光有很大影响

网友:
r1减小,10欧差不多了

网友:
首先,只要有合乎接受头规定的38KHZ脉冲红外光射如它就会接收(不管是直射或反射)
然后,你的红外发射管的发射角度可能比较大,所以在挡住发射端或接受端时是正常,在其中时是反射光作用
再者,判断是否可靠接收,不应判断是否接收到,应考虑接受脉冲个数来判断是否有物体阻挡
最后,红外发射角度尽量小,否则容易产生反射光干扰

网友:
不大明白红外原理   1byte数据怎么发送呢  比如 11010001

网友:
用两个发射管呢?,串联的电阻太大了吧~

网友:
【低电平就会一直存在.】

硬件有点问题吧     把R1改小点   距离1米以外很容易的

楼主:
R1换成10欧

R3换成331欧

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这个波形是接收到HX1838输出脚直接测量的

接收到的波形都不准确,更不用说单片机处理是否准确了

楼主:
Q1的C-E结压测量还有接近4.0V电压...

是否未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
请教楼主  数据是怎么发送的?麻烦稍稍解释下 谢谢啦

楼主:
假如接收头接收到数据周期为3000us,(高电平600us,低电平2400us定义为"1");(高电平1200us,低电平1800us定义为"0")的话

单片机要发送101

那么就让单片机发送38K的频率2400us,停止600us(即发送了一位"1",因为收到的信号是发送信号的倒相)

然后再发送1800us,停止发送1200us(即发送了一位"0")

继续发送2400us,停止600us(即发送了一位"1")

然后停止发送数据

那么"101"数据就发送完成了

网友:
明白  非常感谢

网友:
问题:一旦超出这个范围,最典型的是在50cm左右,用手遮挡,接收头会收到信号,但当你的手移走后,这个800us的低电平就会一直存在.

直到你在37cm有效范围内再用手遮挡一次,接收头才再次恢复正常!

答: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的做法是,给红外发光管套一个黑色的筒,最重要的是,给红外接受头,也套一个黑色的筒,减少漫反射对接受头的干扰。我做的是智能车红外避障。
R1=20欧到40欧
R3=740欧到1K

网友:
去年漫无目的"研究"红外,被折磨了一学期了.

直到你在37cm有效范围内再用手遮挡一次,接收头才再次恢复正常!

这种问题遇到过,当时解决方法是104电容.

楼主:
回 long899cn :

R1和R3的阻值是这个范围内的,黑色套筒我套在了发射管上,回去改改看套在接收管上效果如何!

回 litchiate 草真多 :

你的意思是把103改为104么? 尝试一下!

谢谢大家!!

网友:
将HX1838换成hs0038即可

网友:
在一体化接收头的电源与地之间接一个100uF的电容去耦试一下 我做的时候这个测试这个电容的影响发现影响很大的

网友:
接收头,我并接的是220UF的电解和104瓷片和串100欧,做成的滤波。效果还可以。

网友(2009-05-12):
距离短电路有原因,你的限流200殴,也太大了,增加距离,可以多搞几个发射管串联或并联,这样还可以提高VCC,软件编解码也要做好才行

网友:
HX1838的电源要用阻容给退耦,这个很重要。

网友(2009-07-15):
请问最后问题是不是解决了?如果解决lz能不能给出最后方案,这样大家也好一起参考参考

网友(2010-05-25):
感觉发送电路的电阻r1改为40,r3改为200。发送应该问题不大了,是不是接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