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准备买数字示波器,各位推荐一下?

楼主(2008-08-23):
预算1w以内,暂时看中了泰克的2012或2014
因为没用过安捷伦的dso,大家能否推荐几款呢?
其他品牌的怎么样?

网友:
泰克的2012B正对教育系统打折呢.只要半价

网友:
泰克2012B,如果公司能6200买到
如果按正常价格买,也可以看看普源DS1102CA,2GS/S采样,七千多,这是国产最高端的数字示波器了~
如果价格差不多,建议泰克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普源精电的,比较便宜,而且性能也相当不错!
泰克2012的显示屏不太好。

网友:
可靠性当然是泰克的好。但是如果坏了,维修费可以买一台普源了。

网友:
TEK的十年保修,可去网站去看一下。

网友:
是免费的吗?

网友:
TEK的十年保修是真的,也是免费的。另外像示波器,万用表什么的还是用大品牌的划算,毕竟是我们吃饭的工具吗,好的工具能让我节省的成本远远大于工具本身的价值。本土品牌和国际大品牌的性能,可靠性没有办法比的。再说,大品牌的再卖掉也很值钱呀。

网友:
泰克TDS1000B或TDS2000B系列示波器保修条例摘抄如下:
如果证明产品在适用的保修期内有缺陷,泰克将选择在不收取部件和人工费用的情况下维修有缺陷的产品,或用同等产品(由泰克确定)更换有缺陷的产品。泰克在保修中使用的部件、模块和更换产品可以是新的,也可以是翻新成新性能的部件、模块或产品。被更换的所有部件、模块和产品归泰克所有。

本保修不适用于因事故、机械元件正常磨损、使用不符合产品规范、使用不当或维护和保养不当或不足而导致的任何缺陷、故障或损坏。在本保修中,泰克没有义务提供下述服务:a) 维修泰克代表之外的人员试图安装、维修或保养产品而导致的损坏;b) 维修因使用不当或连接不兼容设备导致的损坏;c) 维修因使用非泰克提供的部件而导致的任何损坏或故障;或d) 保养已经被修改或与其它产品集成、且这些修改或集成提高了产品保养时间或难度的产品。

http://www2.tek.com/cnweb/Service/warranties/tds1k_2k/description.html

楼主:
安捷伦的怎么样呢?是不是比泰克的更好用呢?

楼主:
普源的,嘿嘿,还不想做小白鼠呢

网友:
据agilent声称,它在2004年之后生产的5000系及以上示波器比tek的好,具有高存储、大屏幕等特点。
还有一家lecroy的数字示波器也不错,但是国内用的不多。
早期普源的数字示波器电压部分确实不好,现在没用过。
1w元预算左右还是选择tektronix的比较好

网友:
泰克示波器批发价出售100MHz-400MHz,http://shop34978906.taobao.com/

网友(2008-10-22):
to:【15楼】 shunzi

你说“ 还是支持国产的”

 TEK也是国产的呀,所以你也支持TEK

网友:
泰克的品牌好,十年保修或终身维修是建立在非人为损坏情况下,但测量通用仪器大部分都是认为损坏,那个维修费是相当凑合了,呵呵!  还是支持国产的,北京普源用着挺不错的。你到网站上查查DS1102CA或DS1102B吧!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AGILENT 的MSO7032A

350M

2GSa/s

屏幕很大

感觉很爽

网友:
to:【16楼】 zhang_mike2000

我个人认为国产就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如果在中国产的产品都叫国产的话就没有进口有国产之分了!

网友(2008-12-13):
安捷伦前身HP54564D我们坏过,修理要上千,我刚好闲着,拆了看,三天修好,其中两天等买器件,坏了一个TL431和一个电阻,从正常后的测量数据看,电阻功率不够,烧断,TL431烧坏开路

网友:
Agilent和普源之间是有合作的。

年后要出5Gsa的示波器了。现在天天加班。

网友:
打折早过期了,不过这边不是有好几位网友买到了吗。

网友:
泰克的2012B正对教育系统打折呢.只要半价 ?????????????????如何购买呢?

网友:
公司也想买个,但买不了那么贵的 ,顶多就5K而已

网友(2008-11-07):
为公司买的东西是准备干活赚钱的,如果老经常出问题,经常是去修,耽误了工作,老板就会来找你。

如果你买的是名牌,你就好对付你的老板了,

如果你买的不是名牌,他就好开刷你了。

你有1W的预算,尽量用完,买最名牌的。

本贴被 ywl040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7,21:47:24.

网友:
Agilent祗有最低端的3000系列才是普源代工的

网友:
实际情况是,Agilent的好多示波器都是普源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