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算法原理及C语言实现(介绍了3种方法) 转

楼主(2008-08-23):
CRC算法原理及C语言实现(介绍了3种方法)

        摘 要
        本文从理论上推导出CRC算法实现原理,给出三种分别适应不同计算机或微控制器硬件环境的C语言程序。读者更能根据本算法原理,用不同的语言编写出独特风格更加实用的CRC计算程序。
        关键词   CRC   算法   C语言
        1  引言

        循环冗余码CRC检验技术广泛应用于测控及通信领域。CRC计算可以靠专用的硬件来实现,但是对于低成本的微控制器系统,在没有硬件支持下实现CRC检验,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软件来完成CRC计算,也就是CRC算法的问题。

        这里将提供三种算法,它们稍有不同,一种适用于程序空间十分苛刻但CRC计算速度要求不高的微控制器系统,另一种适用于程序空间较大且CRC计算速度要求较高的计算机或微控制器系统,最后一种是适用于程序空间不太大,且CRC计算速度又不可以太慢的微控制器系统。
        2  CRC简介
        CRC校验的基本思想是利用线性编码理论,在发送端根据要传送的k位二进制码序列,以一定的规则产生一个校验用的监督码(既CRC码)r位,并附在信息后边,构成一个新的二进制码序列数共(k+r)位,最后发送出去。在接收端,则根据信息码和CRC码之间所遵循的规则进行检验,以确定传送中是否出错。
        16位的CRC码产生的规则是先将要发送的二进制序列数左移16位(既乘以
        )后,再除以一个多项式,最后所得到的余数既是CRC码,如式(2-1)式所示,其中B(X)表示n位的二进制序列数,G(X)为多项式,Q(X)为整数,R(X)是余数(既CRC码)。
                                (2-1)
        求CRC码所采用模2加减运算法则,既是不带进位和借位的按位加减,这种加减运算实际上就是逻辑上的异或运算,加法和减法等价,乘法和除法运算与普通代数式的乘除法运算是一样,符合同样的规律。生成CRC码的多项式如下,其中CRC-16和CRC-CCITT产生16位的CRC码,而CRC-32则产生的是32位的CRC码。本文不讨论32位的CRC算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本文的思路自己去推导计算方法。
        CRC-16:(美国二进制同步系统中采用)
        CRC-CCITT:(由欧洲CCITT推荐)
        CRC-32:

        接收方将接收到的二进制序列数(包括信息码和CRC码)除以多项式,如果余数为0,则说明传输中无错误发生,否则说明传输有误,关于其原理这里不再多述。用软件计算CRC码时,接收方可以将接收到的信息码求CRC码,比较结果和接收到的CRC码是否相同。

        3  按位计算CRC
        对于一个二进制序列数可以表示为式(3-1):
                                    (3-1)
        求此二进制序列数的CRC码时,先乘以 后(既左移16位),再除以多项式G(X),所得的余数既是所要求的CRC码。如式(3-2)所示:
                  (3-2)
        可以设:                                                (3-3)
        其中 为整数, 为16位二进制余数。将式(3-3)代入式(3-2)得:

              (3-4)
        再设:                                   (3-5)
        其中 为整数, 为16位二进制余数,将式(3-5)代入式(3-4),如上类推,最后得到:
           (3-6)
        根据CRC的定义,很显然,十六位二进制数 既是我们要求的CRC码。
        式(3-5)是编程计算CRC的关键,它说明计算本位后的CRC码等于上一位CRC码乘以2后除以多项式,所得的余数再加上本位值除以多项式所得的余数。由此不难理解下面求CRC码的C语言程序。*ptr指向发送缓冲区的首字节,len是要发送的总字节数,0x1021与多项式有关。
        unsigned int cal_crc(unsigned char *ptr,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crc=0;
          while(len--!=0) {
            for(i=0x80; i!=0; i/=2) {
              if((crc&0x8000)!=0) {crc*=2; crc^=0x1021;}   /* 余式CRC乘以2再求CRC  */
                else crc*=2;
        if((*ptr&i)!=0) crc^=0x1021;                /* 再加上本位的CRC */
            }
            ptr++;
          }
          return(crc);
        }

        按位计算CRC虽然代码简单,所占用的内存比较少,但其最大的缺点就是一位一位地计算会占用很多的处理器处理时间,尤其在高速通讯的场合,这个缺点更是不可容忍。因此下面再介绍一种按字节查表快速计算CRC的方法。
        4  按字节计算CRC
        不难理解,对于一个二进制序列数可以按字节表示为式(4-1),其中 为一个字节(共8位)。
                       (4-1)
        求此二进制序列数的CRC码时,先乘以 后(既左移16位),再除以多项式G(X),所得的余数既是所要求的CRC码。如式(4-2)所示:
                      (4-2)
        可以设:                                            (4-3)
        其中 为整数, 为16位二进制余数。将式(4-3)代入式(4-2)得:
                            (4-4)
        因为:
                                                            (4-5)
        其中 是 的高八位, 是 的低八位。将式(4-5)代入式(4-4),经整理后得:

              (4-6)
        再设:                 (4-7)
        其中 为整数, 为16位二进制余数。将式(4-7)代入式(4-6),如上类推,最后得:
                        (4-8)
        很显然,十六位二进制数 既是我们要求的CRC码。
        式(4-7)是编写按字节计算CRC程序的关键,它说明计算本字节后的CRC码等于上一字节余式CRC码的低8位左移8位后,再加上上一字节CRC右移8位(也既取高8位)和本字节之和后所求得的CRC码,如果我们把8位二进制序列数的CRC全部计算出来,放如一个表里,采用查表法,可以大大提高计算速度。由此不难理解下面按字节求CRC码的C语言程序。*ptr指向发送缓冲区的首字节,len是要发送的总字节数,CRC余式表是按0x11021多项式求出的。
        unsigned int cal_crc(unsigned char *ptr,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int crc;
          unsigned char da;
          unsigned int crc_ta[256]={               /* CRC余式表 */
            0x0000, 0x1021, 0x2042, 0x3063, 0x4084, 0x50a5, 0x60c6, 0x70e7,
        0x8108, 0x9129, 0xa14a, 0xb16b, 0xc18c, 0xd1ad, 0xe1ce, 0xf1ef,
            0x 1231, 0x0210, 0x3273, 0x2252, 0x52b5, 0x4294, 0x72f7, 0x62d6,
            0x9339, 0x8318, 0xb37b, 0xa35a, 0xd3bd, 0xc39c, 0xf3ff, 0xe3de,
            0x2462, 0x3443, 0x0420, 0x1401, 0x64e6, 0x74c7, 0x44a4, 0x5485,
            0xa56a, 0xb54b, 0x8528, 0x9509, 0xe5ee, 0xf5cf, 0xc5ac, 0xd58d,
            0x3653, 0x2672, 0x1611, 0x0630, 0x76d7, 0x66f6, 0x5695, 0x46b4,
...
            0x6e17, 0x7e36, 0x4e55, 0x5e74, 0x2e93, 0x3eb2, 0x0ed1, 0x1ef0
          };

          crc=0;
          while(len--!=0) {
            da=(uchar) (crc/256);    /* 以8位二进制数的形式暂存CRC的高8位 */
            crc<<=8;              /* 左移8位,相当于CRC的低8位乘以  */
            crc^=crc_ta[da^*ptr];   /* 高8位和当前字节相加后再查表求CRC ,再加上以前的CRC */
            ptr++;
          }
          return(crc);
        }
        很显然,按字节求CRC时,由于采用了查表法,大大提高了计算速度。但对于广泛运用的8位微处理器,代码空间有限,对于要求256个CRC余式表(共512字节的内存)已经显得捉襟见肘了,但CRC的计算速度又不可以太慢,因此再介绍下面一种按半字节求CRC的算法。
        5  按半字节计算CRC
        同样道理,对于一个二进制序列数可以按字节表示为式(5-1),其中 为半个字节(共4位)。
                      (5-1)
        求此二进制序列数的CRC码时,先乘以 后(既左移16位),再除以多项式G(X),所得的余数既是所要求的CRC码。如式(4-2)所示:
                      (5-2)
        可以设:                                            (5-3)
        其中 为整数, 为16位二进制余数。将式(5-3)代入式(5-2)得:
                            (5-4)
        因为:
                                                            (5-5)
        其中 是 的高4位, 是 的低12位。将式(5-5)代入式(5-4),经整理后得:

              (5-6)
        再设:                 (5-7)
        其中 为整数, 为16位二进制余数。将式(5-7)代入式(5-6),如上类推,最后得:
                        (5-8)
        很显然,十六位二进制数 既是我们要求的CRC码。
        式(5-7)是编写按字节计算CRC程序的关键,它说明计算本字节后的CRC码等于上一字节CRC码的低12位左移4位后,再加上上一字节余式CRC右移4位(也既取高4位)和本字节之和后所求得的CRC码,如果我们把4位二进制序列数的CRC全部计算出来,放在一个表里,采用查表法,每个字节算两次(半字节算一次),可以在速度和内存空间取得均衡。由此不难理解下面按半字节求CRC码的C语言程序。*ptr指向发送缓冲区的首字节,len是要发送的总字节数,CRC余式表是按0x11021多项式求出的。
        unsigned  cal_crc(unsigned char *ptr,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int crc;
          unsigned char da;
          unsigned int crc_ta[16]={               /* CRC余式表 */
            0x0000,0x1021,0x2042,0x3063,0x4084,0x50a5,0x60c6,0x70e7,
        0x8108,0x9129,0xa14a,0xb16b,0xc18c,0xd1ad,0xe1ce,0xf1ef,
          }

          crc=0;
          while(len--!=0) {
            da=((uchar)(crc/256))/16;      /* 暂存CRC的高四位 */
            crc<<=4;                   /* CRC右移4位,相当于取CRC的低12位)*/
            crc^=crc_ta[da^(*ptr/16)];     /* CRC的高4位和本字节的前半字节相加后查表计算CRC,
        然后加上上一次CRC的余数 */
            da=((uchar)(crc/256))/16;      /* 暂存CRC的高4位 */
            crc<<=4;                   /* CRC右移4位, 相当于CRC的低12位) */
            crc^=crc_ta[da^(*ptr&0x0f)];   /* CRC的高4位和本字节的后半字节相加后查表计算CRC,
        然后再加上上一次CRC的余数 */
            ptr++;
          }
          return(crc);
        }
        5  结束语
        以上介绍的三种求CRC的程序,按位求法速度较慢,但占用最小的内存空间;按字节查表求CRC的方法速度较快,但占用较大的内存;按半字节查表求CRC的方法是前两者的均衡,即不会占用太多的内存,同时速度又不至于太慢,比较适合8位小内存的单片机的应用场合。以上所给的C程序可以根据各微处理器编译器的特点作相应的改变,比如把CRC余式表放到程序存储区内等。

网友:
好,但有些内容不见了...

网友(2009-02-28):
额  没有公式

网友(2009-11-03):
没有公式啊,内容丢失了一部分

网友:
楼主针对整8位数据流,对非整8位的,要对剩余位按位处理

网友:
印记一下

网友:
我把在网上找到的DOC原件上传一下。

网友:
对于查表法,不可以把表放在CODE区的吗?

网友:
用不到,但还是道声谢谢,长见识了。

网友:
终于知道CRC检验码是什么东西了
谢谢楼主了

网友:
很好~收下了。会有用

网友:
楼主的转载的少了一个公式,在网上找到了PDF格式的。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09147.pdf(文件大小:35K) (原文件名:CRC算法原理及C语言实现.pdf)

网友(2010-07-16):
谁能上个CRC-16  A001的~~

网友(2010-10-22):
奇怪。怎么我看不到公式呢?

网友:
感谢阿莫论坛,感谢朋友的分享!

网友(2011-04-08):
非常强大的文章,部分看不到公式的,下面的大虾已经上传了pdf文件,谢谢各位分享

网友(2011-09-27):
看不懂耶~~~~~~

网友(2012-01-04):
没有公式啊~

网友(2012-08-25):
好东西,最近正在整CRC校验。谢谢楼主喽

网友:
我最近 也写了一个CRC程序,还没有试验这个程序好不好用,只是写了一下:
void CRC16(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lenth)
{//dat[]为接收校验数组的首地址,lenth进行校验数组的长度
  unsigned char i,Flag;
  unsigned int CRC=0xFFFF;

  for(i=0;i<lenth;i++)
  {
      CRC^=dat[i];
      for(Flag=0;Flag<8;Flag++)
      {
         if(CRC & 0x0001)
         {  CRC=CRC>>1;
            CRC^=0xA001;
         }
         else
         {  CRC=CRC>>1;
         }
      }
  }
  //这两个变量要在使用时定义,这里直接采用并没有定义
  //CRC_data_Lo=CRC%256;//校验值低位
  //CRC_data_Hi=CRC/256;//校验值高位
  CRC_data_Lo=(unsigned char)CRC;   //校验值低位
  CRC_data_Hi=(unsigned char)CRC>>8;//校验值高位
}

网友(2013-09-04):
很有帮助

网友:
程序就是这样,用空间换时间。一个查找表当然快,但是比较占用存储空间。

网友(2013-10-10):
额,没法看了

网友:
不错的东西  支持你

网友(2014-11-11):
好东西,我好好的看一下。

网友:
有时间再仔细看下,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