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省事,买了个hali-power充电器,看看是什么货色

楼主(2008-08-23):
  我知道市场上的充电器一般是小电流充电,基本上没有什么V啊,什么I啊的控制保护,最多就是时间控制。所以这样的充电器把刚刚充好电的电池放进去,会开始一个新的循环。
  今天看到市场上一个hali-power的充电器,档主说有问题15个月包换。再看看做工,即便是大牌子的充电器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二话不说买了下来。
  结果充电的时候,发现根本不象说明书上写的那样,若干小时充满电之后,红灯会变绿灯。一夜过去了,按照我测量的充电电流乘以时间,几对电池都充好了。于是决定拆开来看看。
  这个充电器外科做工很好,即便螺丝全掉了,也不用担心外壳会松开。只是里面的电路让人_大跌眼镜……幸亏我的眼镜才130,不是2600……
  上图:

楼主:
关于hali-power,有人知道更多吗?

网友:
山寨产品,成本最多5块...

网友:
楼主买的时候多钱?

个人感觉40元以下都是这个德性(穷啊,没有买过再贵的了)。

网友:
这个也没有什么充电控制,就是串电阻充电。

网友:
很明显的手机充电器   13002功率管

网友:
我给弄几张图上来对比一下。灯光有点昏暗。

外壳正面 (原文件名:外壳.JPG)

外壳背面 (原文件名:品胜.JPG)

电路板正面 (原文件名:电路板正面.JPG)

电路板正面2 (原文件名:电路板正面2.JPG)

楼主:
把图片缩小一点才有信心看啊

楼主:
由此可以看出,只要有胆量,就可以开公司。再作好一点点,加个386什么的,可以开个国内著名品牌企业。

楼主:
反过来,所有东西都自己DIY才能放心啊,管它是不是品牌货

网友:
能DIY且做出来和别人的成本有一定差距的就DIY吧。哈哈!

网友:
我以前买的这种才20元

网友:
典型的三洋充电器外壳,这个盒子挺不错的,可以拿来DIY充电器用,方便啊。

网友:
30以下的充电器,我一般不买,垃圾呀!

网友:
这红灯能变绿吗?  呵呵。

网友(2008-10-14):
呵呵顶楼上的,这灯变绿要刷绿油漆了,呵呵,就是普通的充电器吗,用现在的5元的手机充电器开关电源换掉2000年的劲牛的频变压器就是个了哈哈

网友(2009-05-12):
同情一下LZ,前段时间买个相机,人家也送了这样子的一个装电套装,在第三次充电的时候没怎么注意,拿下来就用了,结果不到一天时间显示电池没电了,于是拆开一看,跟LZ的这一模一样,眼珠差点掉下来...只是外壳上标示的是“摄影佳”具体参数忘了,那个东西早都扔进垃圾桶被带走了,后来我们自己做了一个,8051F300控制的镍氢充电器,充三小时停掉,电池2500mA*4节。每天拿出来玩一会,已经放了半个月了还是满满的。

  得出结论:支持DIY...

网友(2009-11-04):
现在二手市场有松下的BQ830充电器改一下还不错.价钱低到20元左右.

网友:
松下BQ395在淘宝上35元都有卖的了,我买了一个,自已加装了四个指示灯,很方便, 同时也发现, bq395充电时是同时只充一个电池,如果同进放多节,则会循环轮流充电

网友:
这个是RCC的开关电源~~充电好像也没有什么保护哦,小心把电池充坏~~~

网友:
2002年左右,我拆过一个爱国者的充电器,里面那个电路让我汉哪……也就一个变压器降压后,连桥式整流都没有,一个二极管,单向整流,然后接一个限流电阻,直接到电池。我同事的四节爱国者电池两次就充坏了,还好没有爆。从此我不再买爱国者的东西。

网友:
松下BQ395,我也买了一个,有的电池可以充,有的不行。

网友(2009-12-05):
这种充电器我组装过一个,是在学校搞电工实习。

感觉我的做工、用料比这个还强些

网友(2010-03-01):
这个是深圳哈里通的产品啊,好像是深圳唯一一家苹果授权的移动电源制造商,量很大的,去年和老板准备把这家公司做进去,结果现在还没搞定,哎。   我做锂电充电管理IC的。

网友:
我买过品胜的充电器,是镍氢电池充电套装的,买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把它给拆了。
感觉用料还可以,用是开关电源,单节充电、检测,里面有TL431电压比较,用了5、6年了感觉还不错。
有时间用相机拍下来,不像楼上的那个品牌,一个二极管和限流电阻搞定,不会涓流充电,更不会自动停止充电。

网友:
我用的就是楼主那,就是冲不满,呵呵。幸好用的也不多。

网友:
推荐边际力度兄的蕴力485,我买了一个,非常棒

网友:
淘宝上看到这个充电器,看起来不错,哪位买过?

网友:
产品简介

充电器采用了倍速充电功能,并有倍充指示灯(黄色)区别于正常充电(红色)。

此外还有异常电池定位功能,如果有电池异常,它会红绿交替闪烁,红灯连续亮几次,就是第几个电池槽里的电池异常。

负电压斜率(-△V)/零电压斜率(0△V)切断,兼有短路、过充、过压、超时等多重电池保护功能,安全可靠,绝不过充。

充完成后,转为涓流充电,避免电量损失。采用台湾义隆EMC的EM78P458单片机进行控制,4通道独立充电设计,一次可充1到4粒电池,AA和AAA电池可以实现同时混合充电,3色指示灯显示。可以可靠地充满3000mAh以下的高容量电池

台湾义隆EMC的EM78P458单片机好象可以用STC的代替的,是否可以用这个充电器进行DIY呢,把EM78P458单片机去掉,焊接上STC的单片机,编写程序并可以把数据传送到PC.

网友:
淘宝价格最低的22元,刚跟卖22的这家店主谈了如果量大还可以再低.
图片这家是23.5,快递价格低,10元.

网友:
已经拍了一件和4节(正品/卡装)倍特力enelong爱老公低自放镍氢充电电池AA5号[送盒]
连快递一起61.5,到时候使用情况和DIY的情况在论坛报道.

网友:
今天收到快递,正在使用中.
充电器外壳质量感觉不错,但塞电池的时候发现不太好塞,似乎是买的充电电池外壳不是很标准,容易把电池的外壳塑料给磨掉.

网友:
经过一晚上的试用,总体感觉挺不错的.总结如下:
1.外壳质量相当不错.磨沙的,拿着不滑.
2.用的是开关电源,刚插电的时候有时插座有火花.
3.微微发热,温度不算高,外壳温度估计20-30度.(环境温度只有10几度)
4.充电速度很快,我都怀疑是不是充满了,测量了电压,是正常的.
5.有一节内部可能快开路的电池(电压正常,电流很小),能正确判断电池异常.
6.碱性电池拒绝充电.
7.只有一只三色指示灯,但反馈效果还可以,容易知道出了什么异常,是哪个槽.
8.正常充电600ma,可同时充4只(4只5号或2只5号2只7号).或者同时两只快充(1200ma).
9.价格便宜,很难想象20来块钱买到的智能充电器还有挺复杂的电路.
10.顺带买的电池似乎很一般,短路电流才1.6A,比品胜的2.4A小不少.我一直想找放电电流达到10A以上的便宜点的.
11.内六角螺丝固定,内部还没拆开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顺带买的电池似乎很一般,短路电流才1.6A,比品胜的2.4A小不少.我一直想找放电电流达到10A以上的便宜点的.
我买过他家的SONY CS2A充电器和那个eneloog(仿三洋eneloop之名) AA电池,电池还可以,短路电流不可能只有1.6A,可能是你表笔插头接触不良或表笔内阻太大,我用Fluke15b测量的结果是7A左右,同时测量的三洋eneloop电池约8A左右,相差不多。不过该电池的长期稳定性还不知道,买来只充过2次后来送人了,原来买过次世代的1800mAh的四节,充过几十次以后有一节明显特性变差,相机要用四节,结果因为这一节不行了导致拍不了多少张就显示电池电量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0.顺带买的电池似乎很一般,短路电流才1.6A,比品胜的2.4A小不少.我一直想找放电电流达到10A以上的便宜点的.
我买过他家的SONY CS2A充电器和那个eneloog(仿三洋eneloop之名) AA电池,电池还可以,短路电流不可能只有1.6A,可能是你表笔插头接触不良或表笔内阻太大,我用Fluke15b测量的结果是7A左右,同时测量的三洋eneloop电池约8A左右,相差不多。不过该电池的长期稳定性还不知道,买来只充过2次后来送人了,原来买过次世代的1800mAh的四节,充过几十次以后有一节明显特性变差,相机要用四节,结果因为这一节不行了导致拍不了多少张就显示电池电量低。

确实是万用表有点水,真实应该不止1.6A,不过相同的万用表,品胜的在2.4A左右.差别可能在电池的内阻上.

网友:
我的神啊,那么差的充电器你也能买到,28楼的不错.

网友:
有不会拒充的充电器不?
我现在用的是WS750,新买的电池还好,时间长了内阻变了,就是拒充,有时急用电池却不充,那个抓狂····,就用手机充电器直接接到电池两端了,,,

网友:
我也是刚买的和28楼兄弟的一样霸伏,30元贵了,淘宝的,用起来还不错就是电池槽很紧,也可能是因为电池不标准吧,我的AAA超霸600MAh放进去不能充电,可能是时间长了内阻大了,当初就冲卖家的拆机图片才出手的呵呵义隆OTP MCU

网友:
还是sanyo ok